哪位大神能给看看怎么设计一个防反接电路

楼主(2021-03-24):
哪位大神能给看看怎么设计一个防反接电路

FOOT1是一个脚踏开关(踩脚踏2,4脚导通),VOUT1接电机。
如果用户操作错误把脚踏插入电机的接口VOUT1,当STM_EN给高电平就回导致输出电压短路,现在是在连接器VOUT1上面加了自恢复保险,但是当电机堵转输出电压就下降了,哪位大神给看看有没有更合理的设计思路解决防反接的功能。

网友A:
简单的就更换连接器形式,两种用不同的连接器,保证不会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的就更换连接器形式,两种用不同的连接器,保证不会接错。

想过,这不是新产品,换了老用户就没法用了!

网友:
gnd 处加个横流控制的电路,电机用这种连接器电流也大不了,短路也不怕烧东西!

网友:
开关上和电路上加足够的电阻,直接加上电源就不会坏了,电路做相应调整,可以正常检测;

网友:
测电流+比较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