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推荐一款常用的室内看娃摄像头

楼主(2021-03-24):
如题,看看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型号品牌的

网友A:
360的摄像头APP带广告很烦人

网友:
荧石c8c加内存卡与手机app就可以,是云台支持红外与白光灯。只能顶装与壁装。
ps以下是添加详细。
云台可以上下左右,可以一键隐私遮挡,有三种夜视模式不怕影响休息可以智能夜视,平时红外,发现有动静自动白光,人离开后延时切换回去,可以人形追踪,盯着人瞄准,有麦克风可以随时听动静,有WIFI有有线,只需要12v就可以简单安装,存储可以选择云端也可以nvr也可以用tf卡,还有报警联动增值服务就不说了。200w像素

网友B:
我买的萤石C6CN标准版,送sd卡

优点:可以插网线(小米的同价位的貌似不可以)

缺点:清晰度一般,不能存到同局域网的nas(不是防盗用,这点也可以忽略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买的萤石C6CN标准版,送sd卡

优点:可以插网线(小米的同价位的貌似不可以)

是的,我看了网上的,是这款的销量比较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60的摄像头APP带广告很烦人

对这个数字就反感,再加广告多的话排除了

楼主:
小米的怎么样?有使用感受吗

网友:
小米的还可以,连接比小品牌快,回放方便,好几年前的Y1云台摄像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小米的怎么样?有使用感受吗

小米的99块的去年用了,,每天10小时,还行,没死机过.

网友:
我用的tplink 云台版,比小米360的好。

网友:
在用 萤石(EZVIZ)CP1 和 TP 的 IPC43AW,还行

网友C:
推荐TP的,用了4个了,挺不错的,清晰度比萤石的好,色彩稍差了点。

这个价位功能一点没少。还没有广告

网友:
大华的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推荐TP的,用了4个了,挺不错的,清晰度比萤石的好,色彩稍差了点。

这个价位功能一点没少。还没有广告 ...

啥价?啥型号?

网友:
当年360摄像头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福利……

网友:
100左右,有活动的时候90左右,没活动130左右

就是白色400万带云台的那个,圆球会转的就那一种。

网友D:
说个价位吧,别让大家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说个价位吧,别让大家猜。

自用,当然是性价比高,问题少的,我估摸一般在150-300左右

我刚买了萤石的CP1(133 + 64G卡 46),到时候看看效果如何

网友:
我买了两个小米的,用下来很稳定。

网友:
小米的小方摄像头用了两年多了,带语言对讲,动态报警记录,回放,用着挺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