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gSam-8052 的初步规划

楼主(2021-03-24):
Intel 的 8052 模拟器的代码框架已经全部完成,可以实际运行 8052 的程序。现在的工作重点是除错、去掉 BUG。

因之前对 8052 的体系不太熟,只能边做边查资料来摸索,所以代码中有很多不确定的临时措施,现在要确定下来并删除冗余措施。

规格基本上已经敲定,按照与标准 8052 高度兼容的方向去做,尽量让很多教材上的 DEMO 例子不用修改就可以正常运行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有些兄弟不了解详情,所以 PS 补充一些说明:

三、存储器

程序存储器

全 16bit 地址空间的 64K Bytes,所以无需外扩 ROM。针对一些特殊的 MCU 型号,保留了利用段号寄存器扩展的功能,可让 ROM 的实际寻址空间在未来达到 1M bytes。

内置 256 Bytes 的 RAM

这是 Intel 标准 8052 内置的 256 字节 RAM。由于 8052 没有内置 XRAM,MOVX 指令不能对此RAM 区域寻址,只能使用 direct、Rn、SP、@Ri 方式来对它进行寻址操作。
按照 Intel 的原始标准定义,8052 的高 128 字节 RAM 区域与 SFR 的地址编码有重叠,所以 SFR 在指令中需用 direct 方式访问,而 RAM 部分可用 @Ri 方式来间接寻址。

XRAM

虽然标准的 8052 没有内置 XRAM,但 B52 提供了 64K Bytes 的 XRAM 存储器给用户使用。它用模拟方式在标准的 8052 内核上挂接了片外的 RAM 存储器。此存储器的内容可以用 MOVX 指令访问。

网友A:
8052就是ram太小了,应用太受限制。

网友B:
自己开发,ram不是想多大就搞多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52就是ram太小了,应用太受限制。

自己做,不用外扩XRAM,内带XRAM,也有几十K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开发,ram不是想多大就搞多大吗

指令集限制  16位地址  超过的要自己加寄存器显性的扩展位数 那些增强型51就这么干的。    不过,大多M0/M3容量也在这个级别,宿主跟寄生的同容量,不用担心。

网友C:
楼主要自己造单片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要自己造单片机吗?

不是啊,只是为了自己研发产品弄个通用的 51 MCU 调试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啊,只是为了自己研发产品弄个通用的 51 MCU 调试器。

了解,厉害。

网友D:
问题是,你自己生产嘛?去找台积电代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题是,你自己生产嘛?去找台积电代工?

哈哈哈,我用 arm MCU 自己加工,专门生产 8052 MC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