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关于Atmel studio 安装过程中的报错

楼主(2021-03-24):
Warning:Atmel studio LibUSB0 driver(x64)

网友A:
4.0 之后的版本都没用过……

网友:
4.19挺好用的

网友:
上个月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的Microchip Studio,OK的,周末看下装的是哪个版本(自己电脑,拉办公室,没放身边)。

网友:
用过7.0没毛病。后面全部换mplab x ide通杀microchip的所有单片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.0 之后的版本都没用过……

4.19以后的我都装了很多版本的,包括7以后的,4,5个版本都没法用,调试avr,使用avr Dragon,jtagice mkii,都是执行几条指令就假死掉,卡哪儿,装回4.19需要配套的avr Dragon,jtagice mkii,再降级,然后可能高低版本的驱动不同会不能连接,又重新一番折腾

网友:
还在用 4.13 版本的 AVR Studio,那时候至少还是叫这个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