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立创EDA无法自动布线如何解决呢

楼主(2021-03-24):
嘉立创eda无法自动布线,运行时只有几条线出来,并且线看起来也不正常,进度条不动,以前的工程重新布线就没有问题,新建的工程不可以自动布线,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这几天也遇到相同的问题,用本地布线服务器也不能自动布线。

网友:
下周发布版本修复

网友A:
先在右边属性面板切换布线模式为环绕,使用环绕布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在右边属性面板切换布线模式为环绕,使用环绕布线

昨天试了的,也不行,手工布线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箭头选到顶层印丝层,自动布线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箭头选到顶层印丝层,自动布线可以。

不行的,那天试了的,应该是服务器端没有自动布线的动作,本地运行自动布线也没有用,换电脑也没有用,不过我已经用手动布线完成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