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IAR FOR AVR,如何把函数放在指定地址?

楼主(2021-03-24):
使用IAR FOR AVR,如何把函数放在指定地址?

楼主:
这样好像可以了

在.xcl 文件中添加
-Z(CODE).funflash=0xb000

代码中
void main  ( void ) @ ".funflash"
{

网友A:
stm也可以这样操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也可以这样操作吗?

STM差不多

在.icf文件中添加
  place at address mem:0xb000 { readonly section .funflash};

代码中
   void main(void) @".funflash"
   {

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