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mht文件,用什么工具好?文件太大,用IE非常容易卡死:(

楼主(2021-03-24):
mht是一种网页的保存格式,一般用IE打开。
但是文件超级大的时候,用IE和Chrome打开mht都会卡死,怎么办?

有更好的mht阅读工具么?

网友A:
应该是内存不足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内存不足吧。

内存够的,如果mht文件大小1G以上,打开会有问题。
显示可能要10分钟,而且会卡死退出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内存够的,如果mht文件大小1G以上,打开会有问题。
显示可能要10分钟,而且会卡死退出。 ...

看了一下,mht 是个 text 文件,所有资源全给转码成 base64 文本了,这解析确实够累的。
换个思路,转成 pdf 吧,看到好像有转换工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,mht 是个 text 文件,所有资源全给转码成 base64 文本了,这解析确实够累的。
换个思路,转成  ...

pdf 不能顯示動圖、視頻、音頻等媒體,轉回多個 html 比較靠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df 不能顯示動圖、視頻、音頻等媒體,轉回多個 html 比較靠譜。。。

单个mht文件轉回多個 html ,有这样的工具么?

网友C:
用firefox (火狐) 试试,以前经常保存这种格式网页,打开比较轻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firefox (火狐) 试试,以前经常保存这种格式网页,打开比较轻松的

文件超级大,ff也不好用

网友:
美女图单独一个个图片当多好,非得一个网页

楼主(2021-05-30):
引用 网友C:
用firefox (火狐) 试试,以前经常保存这种格式网页,打开比较轻松的

你试过打开2G大小的mhtml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试过打开2G大小的mhtml么

怎么会这么大,以前是多图杀猫,你这个是多图杀牛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