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NMOS控制个12V的白炽灯泡,为什么一上电就亮

楼主(2021-03-24):
Lamp5w接STM8S单片机的IO口,单片机是5V,但是现在是,MCU还没启动呢,灯就亮了。只要一接上DC12V,白炽灯就亮了。。。。。。。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啊?

楼主:
怎么感觉是不是Q2的e要接到R10那边去?

楼主:
是不是R8和R10那根线切断,Q2的e接R10

网友:
这个电路是控制端加高电平灯灭。你看一下控制端是不是高电平。

网友:
高电平关断

楼主:
谢谢楼上2位解答,我发现是了,MCU初始化是低电平,赶紧翻转一下

网友:
G极,1K+20欧和10K分压,一上电就是高电平啊,直接就导通了,懒洋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?一上电就要把Q2关断。

网友:
市面上有款用得挺多的 dmx512控制板就是这样,一上电闪一下

网友:
ZD3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12V经R8,R10,R14到地,N2的G脚电压是0.02+10/(0.02+10+1)*12V=10.91V,这个电压应该超过4410的门限电压了,当然导通了

网友:
如果只是点灯。电路不用搞的这么复杂吧?

网友:
看复位电平,低电平用这个8050可以,高电平要用8550

网友:
羊大神犯迷糊了

网友:
楼主这种接法,要单片机有点问题的话,就灯就会长亮,还有就是上电的哪一下,有可能会闪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