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211EG谁调试过,可否指点下

楼主(2021-03-25):
选了这个网卡,用示波器抓控制信号都有,ping的时候 25Mhz时钟也有,但是那个1.05V的核压只有在ping的时候才有,平时没有,并且纹波也挺大。
指望一个DS啥提示也没有,很难找问题。谁用过,看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好多年前用过。 对1.05那里要求有点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多年前用过。 对1.05那里要求有点高。

那个1.05V是一上电就有还是ping的时候才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个1.05V是一上电就有还是ping的时候才有

没啥印象了。  好像都有吧。 有 使能看是否被关闭了才没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啥印象了。  好像都有吧。 有 使能看是否被关闭了才没有的。

那个使能SW功能的管脚通过一个4.7K,上拉到3.3V,也就是内部转换一直是开的。我单独给电,1.05V没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个使能SW功能的管脚通过一个4.7K,上拉到3.3V,也就是内部转换一直是开的。我单独给电,1.05V没有 ...

真没啥印象了。1.05V这里好像对电感要求有点高。  而且LAYOUT也很严格。

反正记得当时也是折腾了几天的。 这个1.05V的问题。

网友B:
1.05V是一直有的。 我的记忆钟数据书册有一页是专门对这个地方的layout说明。
或者你从外面供一个1.05V进去试试

网友:
寄存器能读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05V是一直有的。 我的记忆钟数据书册有一页是专门对这个地方的layout说明。
或者你从外面供一个1.05V进去 ...

各种尝试都做了,外协贴了4块,我测试的时候都没有输出,把电感去掉,REGOUT应该也有电压方波输出,实际还是0V。我外供1.05V之后,主控初始化就失败了。技术支持总是说些不搭边的话,一个简单的DCDC转换就这么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各种尝试都做了,外协贴了4块,我测试的时候都没有输出,把电感去掉,REGOUT应该也有电压方波输出,实际 ...

1、 1.05V外面有没有短路。
2、我记得 那个PIN的边上有一个125M的CLK。 Layout的时候请注意避开。
3、把的原理图和layout截图上来

网友:
这个也是大量用的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 1.05V外面有没有短路。
2、我记得 那个PIN的边上有一个125M的CLK。 Layout的时候请注意避开。
3、把 ...

REGOUT啥东西也无。
四层板,只显示TOP/BOTTOM

网友C:
1.0v印象中一直就有,你ping就有1.0说明dcdc基本没问题,大概率是与处理器没有通讯上,芯片没有被正确配置,脱机了。这个芯片带mac控制器试试调试读取mac能不能正确通讯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REGOUT啥东西也无。
四层板,只显示TOP/BOTTOM

原理图看不出问题,
看PIN64的Layout.  1.05的供电是从PIN64进去的。

网友:
你的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?

网友D:
1.0V是一直有的。软件问题

网友E:
不要纠结1.05
明显问题不在这里,这里只是你容易测到的表面现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0v印象中一直就有,你ping就有1.0说明dcdc基本没问题,大概率是与处理器没有通讯上,芯片没有被正确配置 ...

测了九阳的PHY,那个REGOUT是有的,是个直流方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看不出问题,
看PIN64的Layout.  1.05的供电是从PIN64进去的。

你看第二个图,64脚测了3.3V很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要纠结1.05
明显问题不在这里,这里只是你容易测到的表面现象

1.05V没有,PHY不工作,只能收到MAC的数据,它发不出来。理论上只要给3.3V,使能脚给高,regout就该出波形,目前是什么也没有,主控给的都能收到,就PHY不工作。

网友F:
把cpu那边对应的图也发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cpu那边对应的图也发上来

主控是海思的,RGMII接口,别的也没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0V是一直有的。软件问题

理论是1.05V一上电就有,但是软件应该跟这个1.05V没有干涉吧,可否指点下软件会影响哪里。两边的数据都看了,PHY只能接受到主控的,但是它发不出来

网友F:
你对比一下原理图,海思官方的参考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对比一下原理图,海思官方的参考图

对比了下,MAC给PHY的时钟和复位电平转换一下,和网口变压器不一样,其他都一样。
另外问下,网口变压器会影响REGOUT电压输出吗?
参考给的PHY与变压器的四个公共端连到一起然后接一个100nf到底,我是各个公共端各接一个100nf

网友F:
网口变压器 是要和 phy 匹配的,它不会影响REGOUT电压输出,我那个参考是 hi3559a的 ,你用的海思的具体哪个型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网口变压器 是要和 phy 匹配的,它不会影响REGOUT电压输出,我那个参考是 hi3559a的 ,你用的海思的具体哪 ...

HI3520,,,我需要接3-4路AHD摄像头,网口非必需,只不过调试的时候用网口会快一些

网友F:
这个我也用了很多了,没出现过问题,我目前是瑞芯微的平台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我也用了很多了,没出现过问题,我目前是瑞芯微的平台

如果是纹波大还好说,关键是什么也没有,几块板子都试了

网友G:
是不是自动休眠,关掉节能模式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不是自动休眠,关掉节能模式看看

还没刷固件,想通过网口刷固件,只通过串口烧录个uboot。也能自动进入休眠吗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1.05V电压很好,RXC抓波默认2.5M方波。

楼主:
UBOOT里没有IO操作,导致PHY一直不工作,一直处于复位(默认应该是工作状态)。

楼主:
今天重点攻坚,割了一根线,一下子就找到问题。理论应该主控控制IO状态,谁知道状态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1.05V电压很好,RXC抓波默认2.5M方波。

所以我一直说是你软件问题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今天重点攻坚,割了一根线,一下子就找到问题。理论应该主控控制IO状态,谁知道状态不对。 ...

解决就好。   调东西都这样的,有时一个小问题搞几天。

网友H(2021-09-08)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我也用了很多了,没出现过问题,我目前是瑞芯微的平台

大哥,我也是用的RK3399,有这个网络问题,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大哥,我也是用的RK3399,有这个网络问题,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,万分感谢 ...

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