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泰克示波器TDS2024,TDS2014C这两款参数什么地方不一样?

楼主(2021-03-25):
最近公司要选购示波器,看中了泰克TDS2024C带宽200M,TDS2014C带宽100M,TDS2014反而比TDS2024C贵,请问大神参数有什么地方不一样?

网友:
至少3000系列,低于这个系列,不如买国产鼎阳的4000块的示波器。

网友:
4000 用过,还用, 3000 没用过,2000 用过不好用,还不如普元5系列,便宜。
早上普元差了点。

网友:
这个型号挺老了

网友:
储存太小了,10k?

楼主:
看了下确实存储太小了不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