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秋PCB不良率5%,一点售后态度也没有

楼主(2021-03-25):
年前在华秋做了一批四层板,500pcs坏了24pcs,寄样品回厂家分析后,发现的确是厂家的问题,客服说赔我一片样品的线

后面经过半个多月的争论,客服让步了,说可以赔我一片PCB的钱外加我已经贴片的阻容线,至于上面的芯片,拆下来寄还给我

整个过程从年前到现在,前前后后换了三个客户,一会说原来对接的离职了,一会说重新给我安排专属客服,每一次得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重新交代给新客服,交代完了之前就是几天不理人

另外 :求推荐靠谱点的PCB厂家,某创质量也不行,某配质量还行,就是价格略贵

网友:
jlc选4线质量可以,目前已经2批料共100pcs 有几块板后期补料经3轮高低温冲击没发现问题,双面板和bga高密度板,就是工期长几天,有不合格报废几率,6层板50pcs 4线现在大概要8~10天左右还不能加急(总之就是4线工期加长3天左右)。

至于绝对可靠的好像没有。mtlpcb你可以看看,他们似乎是电镀过孔,价格6层以内比jlc贵几倍到几十倍。

网友A:
某配不也是拼价格的么?你选的这些里面不要要求太高了,另外就是一定要选全测,不行就开测试架

网友:
老弟啊,想要质量好,价格还不能高,这就比较难办

网友:
设计上,尽可能不要挑战各厂家的极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某配不也是拼价格的么?你选的这些里面不要要求太高了,另外就是一定要选全测,不行就开测试架 ...

开测试架了,也是选的全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某配不也是拼价格的么?你选的这些里面不要要求太高了,另外就是一定要选全测,不行就开测试架 ...

某配现在好像换板材了,之前比较贵

网友:
QFP208 这封装拆下来 再焊有难度呀

网友:
这么贵的PCBA, 为什么不用好的检测手段呢, 捡芝麻丢西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测试架了,也是选的全测

换厂家吧,应该是没有给你全测。人家别的厂家不测都可以保证98的良率。

网友B:
某创翻过车,听人介绍转hq,现在hq也看到有人翻车了。。。。。

真的太难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兴森 深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创翻过车,听人介绍转hq,现在hq也看到有人翻车了。。。。。

真的太难了。。。。 ...

几个平价的都试过不行的话,改下设计,或者找贵的。

网友C:
坏了24pcs
其余23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坏了24pcs
其余23片呢?

当时客服让寄样过去分析,就寄了一片,剩下的在仓库放着

网友:
实际上任何厂家,都会出点小问题,就看几率问题吧!

网友:
钱都付完了,你拿我怎么办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