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屋如何做防雷和等电位

楼主(2021-03-25):
新修的房子楼层相对较高,现在家里的施工队伍完全不懂如何防雷和做等电位。请坛友们帮忙看看如何做方案和用什么设备?

网友:
防雷和等电位一起做,在房子四角柱子和首层及顶层的串梁里选2根16号以上的主钢筋焊接连起来,房子首层串梁引出热镀锌扁铁可靠接地,顶层串梁用圆钢焊接引出混凝土板面,然后用圆钢围绕房子突出位置一圈做避雷带,房子尖角位置设避雷针,法拉第笼的原理效果,接地电阻要小于1欧

网友:
等电位设在有淋浴的卫生间,同样接地电阻小于1欧,就是现在高楼大厦的标准了

网友:
等电位就算了。

防雷找人来施工就行。100平方5层住在一般是2000元总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