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营造一个1立方,摄氏4度,湿度30%的环境,有什么好方法?

楼主(2021-03-25):
最好是可以现成采购到的。

我想模拟出广东“秋风起、晒腊味”的自然环境。

是否只要营造出4度的温度,湿度就自然会低?因为空气的水分都凝结成水珠了。

网友:
搜一下温湿度试验箱

网友:
4度,湿度不控制,有点类似冰箱冷藏室的环境

应该要加大空气流动,将水分吹走才行

网友:
你需要的是这个
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350e0a969eae009591bec4e.html

网友:
恒温恒湿箱,不过精度高的比较贵

网友:
1立方的恒温恒湿箱,价格肯定很美丽

网友A:
买个风冷电冰箱不好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风冷电冰箱不好吗

不行,湿度太大。

网友B:
密闭空间+除湿机或空调负责降低湿度+冰箱负责降低温度。注意冰箱散热要排放到空间外面。

楼主:
空调的最低温度多少?

汽车空调我知道么一到达摄氏10度以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密闭空间+除湿机或空调负责降低湿度+冰箱负责降低温度。注意冰箱散热要排放到空间外面。 ...

温度4度下,要抽湿机必须使用更低的温度,比如1度,这样又增加了机器的难度与成本

网友C:
设想了一个方案:
用冰柜(最小容量的冰柜容积大约100升,一千元左右)设置在冷藏或速冷档位,内部可以达到4度左右
把冰柜放在除湿机控湿的封闭环境里(如果能控制湿度到30%以下)
再就是想办法对冰柜内部进行间歇的换气排潮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设想了一个方案:
用冰柜(最小容量的冰柜容积大约100升,一千元左右)设置在冷藏或速冷档位,内部可以达到 ...

冰柜的制冷能力非常弱。

排气后,温度上升厉害,重新降下来需要几小时 :)

网友:
海尔冰箱的4℃冷藏区有干湿分区功能。湿区湿度90%,放蔬菜水果。干区湿度45%,放茶叶等干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冰柜的制冷能力非常弱。

排气后,温度上升厉害,重新降下来需要几小时 :) ...

把除湿器放放到冰柜内,实现除湿过程不与外界发生热交换,这样就不会有制冷通能力不足的问题了

网友:
冰柜+干燥剂估计可以实现

剩下的就是人工换干燥剂,还有就是寻找低成本干燥剂了

网友:
干燥剂不好准确控制湿度吧。

网友:
4度下抽湿机几乎没用了。

网友: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露点
https://www.vaisala.com/zh/blog/ ... hanyijijisuanfangfa

当露点的科普文章看看,非广告

网友:
5年前我在的公司就使用高低温试验箱,有一台1是我负责采购的,100升,-40~150度,湿度指标记不清了,可以恒温恒湿,可以做湿热试验和高低温冲击试验,大概价格不到2万,总体大小相当于一个家用双开门冰箱,苏州的一家供应商,现在找不到采购合同了
公司还有一台大的,-20~150,容积1.5方,主要做设备整机试验,大概花了8万多,大小和一台加工中心差不多,当时还专门在院子里搭了一间房放这个设备

网友:
搞个小型移动空调

网友:
我有一个恒温恒湿产品,并不是温度低就会湿度低,是因为冷淋器带走水分,精细调温都是开冷凝器的时候开一个加热管,另外要有一个蒸发器,烧开水式样的加热长生水汽,用超神波的都是假的。

网友:
我也在做实验,想模拟陈皮的陈化工艺。我去年做的小青柑质量很好的,不过来一个人就送几个,喝了跑来要,自己搞了100个,最后自己没有深下,还要去买陈李济的送人,因为要的人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