淘宝买的TKM32F499板子复位不正常

楼主(2021-03-25):
前两天淘宝买的开发板和配套的4.3寸液晶屏,今天下午到货了。刚才通电试了一下,发现复位按键按下有一定概率导致死机现象,具体为板子上蓝色和红色LED常亮,屏幕不亮,此时再怎么按复位按键都没有作用。拨动开关重新上电才能恢复,具体如图。对这个芯片挺感兴趣的,希望不会有什么缺陷。

复位故障时现象,蓝色红色LED常亮,屏幕不亮,按复位没反应。

复位故障时现象,蓝色红色LED常亮,屏幕不亮,按复位没反应。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?我试了下概率不算低,用万用表量了按键按下的时候NRST是短路到地的,这算是芯片的一个bug吗?

网友A:
的确发现,兼容stm32的芯片,复位信号略有不同,之前stm32用的好好的,换成兼容芯片,会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发现,兼容stm32的芯片,复位信号略有不同,之前stm32用的好好的,换成兼容芯片,会出问题 ...

说实话复位电路一直以为很简单,没有研究过复位电路。不知道追查过问题的原因没有,有可靠的解决方法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说实话复位电路一直以为很简单,没有研究过复位电路。不知道追查过问题的原因没有,有可靠的解决方法吗? ...

咳咳,当时恢复成用最基本的RC,完事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咳咳,当时恢复成用最基本的RC,完事。。。。

这个板子也是RC复位电路,只不过R没有焊接,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不。等我焊上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板子也是RC复位电路,只不过R没有焊接,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不。等我焊上试试。 ...

试试看

网友B:
用开关电源的办法就行了,复位我们一般拿来下载,现在都已经用习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开关电源的办法就行了,复位我们一般拿来下载,现在都已经用习惯了

如果外置看门狗的话能正常起作用吗?这个复位失败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开关电源的办法就行了,复位我们一般拿来下载,现在都已经用习惯了

对这个芯片挺感兴趣的,想拿来做产品,所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比较关注。昨天刚拿到就发现这个问题,看手册上的复位电路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按键也用万用表测量了,确定不是按键接触不良。如果外部给了复位信号,但是芯片却不能复位感觉影响挺大的。希望能确定几个点,望版主能给详细解答。
1、芯片不能复位是外部的复位电路设计问题还是芯片内部电路的问题。如果是外部电路设计问题,有没有可靠的复位电路推荐,如果是芯片内部电路问题,电路设计时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,保证正常复位
2、这种情况对芯片内部其他的复位源产生的复位信号有没有影响,会不会其他复位信号(比如说软件复位)也会发生概率性无法复位的问题

网友B:
这个很难界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目前bootloader是每次都是能成功的,进入bootloader也是用复位后自举的,暂时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法,我们只好暂时复位不了时,直接开关一下电源就行了。这个就是研发的时候麻烦一点。你看看这个问题对你的产品有没有影响,可以完全评估可行了再真正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很难界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目前bootloader是每次都是能成功的,进入bootloader也是用复位后自举 ...

是说芯片每次复位都是成功的,因为bootloader每次都能成功,但是后续加载程序不是每次都成功吗?

网友C(2021-05-02):
我有好几片, 都是一样的, 经常性地卡住, 串口显示 start jump! 就卡了
卡住时PD8蓝色灯暗一些, 把bin丢进TK499_V2有时也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好几片, 都是一样的, 经常性地卡住, 串口显示 start jump! 就卡了
卡住时PD8蓝色灯暗一些, 把bin丢进TK ...

是上电运行时卡住还是复位引脚复位时卡住?

网友C:
常复位时卡住, 上电卡住也发生过, 次数很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常复位时卡住, 上电卡住也发生过, 次数很少

这就有点尴尬了,上电卡住的话程序根本运行不起来啊

网友:
我认为可能是bootloader的问题, 再加上他的rgb和can有冲突, 不合需求就先丢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