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降低仪表中2W扬声器(播放语音)的功耗?电流波动太大了

楼主(2021-03-25):
如何降低仪表中2W扬声器的功耗语音流波动大了,电源是由对方提供的12V 500mA,(不能改)  换小喇叭声音小客户又不愿意,有没有类似发光二极管一样的东西,超亮的。  喇叭也有高灵敏度的,功耗小的?

补充如下:我这个只是个简单的语音提示器,我发现是音频中的高音部分电流冲击大,我想通过电感或者电容滤除语音中的高频成分,这一般在进入功放输入端对地并接一个多小的电容?  100pF   ? (SO8的小型桥式 CLASS-D放单器,直驱小喇叭的)

网友:
加大容量电容

网友:
增加喇叭内阻,降低喇叭功耗,再给喇叭增加共振腔,弥补功耗降低带来的声强下降。电源上并联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也能改善电流电压波动

网友:
用的是D类功放吗?

网友:
喇叭有灵敏度参数的,但是2W的估计没人跟你玩,可以加大电容试试

网友:
过滤高音加RC滤波,单并电容不行的。

网友:
如果喇叭搞不定就随它去吧,cpu这边电源处理好也ok

网友:
喇叭怎么供电的? 12V直接驱动?   1R+1000uF 功放电源滤波, 可以减少电源波动

网友:
驱动改D类,加滤波去除不必要的高频及低频成份,喇叭加共鸣箱。功放部分直供,CPU部分经二极管供电。

网友:
直接把你的语音文件用音频编辑软件编辑一下,300到1.5k的带宽,能听就行,有干扰就输入端滤波。

网友:
3楼是不错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