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4-20mA 电流源振荡

楼主(2021-03-25):
如图,左边为参考图,右边为实际电路图,其中用AD8277 的一半用于对电流取样电阻测压,已经确认供电电压,DAC电压等均正常且稳定,无杂波干扰。
目前DAC电压无论设0.5还是2V,实际恒流输出一直处于振荡状态(如DAC 设0.5V,在取样电阻测试到0.6V且为高频振荡波形,如DAC 设1V,在取样电阻测试到1.15V且为高频振荡波形),运放MC33272 发热严重,AD8277 常温。
从输入输入关系确认芯片没有问题且更换新的后无效,尝试着在右图增加电容(紫色部分),无法消除该振荡。

在小电流时该现象依旧,非运放带载电流大引起的问题或发热。

请各位高手建议下是否有消振的方法?

网友:
8277_OUTA与MC33272反向端间串一颗电阻1K,33272反向与输出并0.1u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