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 能够流畅驱动摄像头吗

楼主(2021-03-25):
STM32F429 驱动 OV7670,只需480*320分辨率,用RGB液晶实时显示
是否能达到15帧左右

网友:
一点问题没有,这个芯片现在不好买啊

网友A:
建议换方案,主控摄像头都可以换国产的

网友:
可以 30fps都可以

网友B:
够做图像识别么,比如识别打印数字 或者条形码  现在做的方案比429还贵,想挪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够做图像识别么,比如识别打印数字 或者条形码  现在做的方案比429还贵,想挪坑 ...

做条码用全志或者君正的处理器,不比429这些便宜许多么

网友:
图像识别用全志。便宜性能是stm32好几倍

网友C:
视频应用咋会想到用STM32, 太渣了

网友D:
全志这些芯片是便宜,但能否拿到驱动开发包,芯片这些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全志这些芯片是便宜,但能否拿到驱动开发包,芯片这些

全志我没有做过东西,不过君正的用过,官方网站有SDK下载,有开发板电路图参考,驱动摄像头这些,肯定比STM32之类容易太多。
关键厂家还能零卖芯片,给钱就行,不像其他公司,个人购买或者量少的都不叼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够做图像识别么,比如识别打印数字 或者条形码  现在做的方案比429还贵,想挪坑 ...

可以做图像识别 参考openMV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全志我没有做过东西,不过君正的用过,官方网站有SDK下载,有开发板电路图参考,驱动摄像头这些,肯定比S ...

噢,我还以为好像国内其他厂家那样遮遮掩掩呢,有空关注下

网友:
可以试下ESP32-C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够做图像识别么,比如识别打印数字 或者条形码  现在做的方案比429还贵,想挪坑 ...

不做识别,就是纯显示,在显示外围显示几个文字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视频应用咋会想到用STM32, 太渣了

就是显示而已,不识别,不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换方案,主控摄像头都可以换国产的

兄弟,推荐个组合方案呀

网友:
一定要用ST的话,用h750好些吧,价格性能都强过429啊,片上RAM也够缓存一整帧了

网友:
F429的内存不足吧480*320*3=450k byt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,推荐个组合方案呀

我做过一段时间wifi传图,CMOS感觉找OV的都是弯路,要量产发现大部分都停产什么了的,发现市面上这些低端低像素的早被国产的占领了,例如BYD和格科

网友:
TW8825,内部增强51内核,主频可以跑到80M,4个Font OSD窗口,9个SPI OSD窗口,价格2-3美金

网友F:
楼主最后用的哪个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最后用的哪个方案

暂时拿F743调试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暂时拿F743调试看看

OV7670停产了,建议更换为GC03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