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SOT23封装15-25V,2MHz左右的同步降压芯片

楼主(2021-03-26):
基本要求如题,频率最好2Mhz实在没有1Mhz或者以上也行,因为想体积做小一点 SOT23-5或者SOT23-6封装为佳,实在不行QFN-6也行。
另外问问坛友们,CSP那种硅片级大小的封装,看起来就像一片硅片的,烙铁好焊吗?

网友:
电流多少

网友A:
BL9342 SOT23-6 40V 0.6A

网友:
MP2457 ?
同步 tsot23-6 36v .6A

网友B:
mp9942  sot-23-6   36v2a,2Mhz需要外部时钟,内部默认410K。但这货是同步整流,可以省一只二极管。

网友:
csp只能吹

楼主:
电流不大我是想做个取代MP1470的,想把频率提高把电感和电容降下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L9342 SOT23-6 40V 0.6A

BL9342也是一个选择,不过我做了一个BL9341的的小模块,想再做个耐压低一点效率高一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p9942  sot-23-6   36v2a,2Mhz需要外部时钟,内部默认410K。但这货是同步整流,可以省一只二极管。 ...

是的,省一只整流管可以做得更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