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什么回事?

楼主(2021-03-26):
如图所示,AI2端口是接线外部端子,当使用线连接端子悬空或者使用手摸的时候,AI2-MCU会接收到1个电压0.5V-2V左右;

当将D66双二极管去掉或者将R168短路,该问题得到解决;当前若将R168短路我知道这种扰动有了泄放通入;但是为何将端口双向二极管D66去掉后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;

这其中的机理是怎么?烦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!多谢!

网友A:
你试试 把Q2去掉,2-3脚短接应该也能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试试 把Q2去掉,2-3脚短接应该也能好。

别忽悠LZ了 空导线就是个天线,人体也是个巨大的天线,LZ估计是来灌水的

网友B:
为啥不用国产EDA
MOS管起到开关作用吗?  头一次见信号使用MOS管开关的

网友:
D66上面的结电容可能比较大,如果+15V上面的有纹波的话,会通过D66上的结电容流到负载。这可能就是你短路R168的效果。你可以试着改善+15V的电源,看是否能够使A12_MCU的电压变小。

网友:
还可以试下把D66换成2个1N4148(这个开关管,结电容会小很多),测试下能否改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啥不用国产EDA
MOS管起到开关作用吗?  头一次见信号使用MOS管开关的

MOS管做开关的电路太多了,有模拟开关芯片其实内部就是用MOS做的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OS管做开关的电路太多了,有模拟开关芯片其实内部就是用MOS做的开关

谢谢分享,学习了。
三极管用的多,学习的也多一点。MOS管没用过。

网友:
就是收到的波形不对称,限幅后就有直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