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推荐一款触摸芯片,SOT23-5封装、低功耗的。

楼主(2021-03-26):
求大佬推荐一款触摸芯片,SOT23-5封装、低功耗的。

楼主:
SOT23-5封装也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OT23-5封装也可以

有SOT23-6封装的 单通道的,超低功耗,接近感应和touch触摸感应。如果有意,请私信或者回复。我再私信你。

楼主(2021-12-04):
引用 网友A:
有SOT23-6封装的 单通道的,超低功耗,接近感应和touch触摸感应。如果有意,请私信或者回复。我再私信你 ...

上个规格书看看

网友:
TS01  我这里还有6000PCS 借贴发布

网友B:
BS812? 我以前用过814还是816, 挺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个规格书看看

请查看IC性能及规格书。
类似的一款IC在某粗粮的手环2上出了很多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S812? 我以前用过814还是816, 挺好用的

合泰的这个好像停产了,买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合泰的这个好像停产了,买不到。

优信有啊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572687860089

楼主(2023-03-07):
引用 网友C:
厦门晶尊微电子有限公司的NT01A型号触摸芯片应该不会让你失望

现在用的是SC01T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的是SC01T

SC01T的问题是进入低功耗的时间有点长,50S左右,还有就是设备浸水拿出来之后存在个别按键没有反应的现象。

网友:
借楼主帖子也问下,推荐个便宜可靠的,不要求低功耗,

网友D(2023-05-14):
单键支持任意时长触摸的IC,选择哪个?

网友:
是要做类似佩戴检测效果?

网友E(2023-09-07):
引用 网友A:
有SOT23-6封装的 单通道的,超低功耗,接近感应和touch触摸感应。如果有意,请私信或者回复。我再私信你 ...

帮忙介绍一下

网友:
RH6015C,用来很多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帮忙介绍一下

要看你使用电源电压要求,如果要用到2.4~5.5得话,就推荐IQS227D QFN6 3mm*2.5mm,厚度0.8mm。内部参考电容,比使用外部参考电容得一致性好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单键支持任意时长触摸的IC,选择哪个?

任意时长的,基本没有,我找了很长时间,最后是叫人家用芯片写的,才搞定这个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任意时长的,基本没有,我找了很长时间,最后是叫人家用芯片写的,才搞定这个。 ...

任意时长的,一般就是用作佩戴检测,在穿戴类产品中。考虑的是温升带来的电容变化,不解决这个问题,很容易触摸后,释放不了触摸状态。我们有跟踪通道,解决温升带来的。这种是集合压感,霍尔开关检测,触摸滑条滑轮,佩戴检测多功能合一的单芯片。用作水位检测的话,可以解决装水上电检测水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任意时长的,一般就是用作佩戴检测,在穿戴类产品中。考虑的是温升带来的电容变化,不解决这个问题,很容 ...

方便发个资料了解一下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方便发个资料了解一下吗,

看图片,这是佩戴。不能解决佩戴着上电的检测问题。

WearMax就可以解决佩戴上电检测的问题!还可以用接近感应,如键盘上,手靠近唤醒键盘灯

您是要做佩戴检测?或者长时间触摸长按还是检测水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