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怎么解决Vce过压问题?

楼主(2021-03-26):
问题:在设定电流50A就烧IGBT,猜测是过压导致
拓扑结构:母线正压——上管——电感线圈——下管——母线负压
参数:母线电压工业540V(整流后);管子是1200V/300A的;门级驱动电压+15V和-5.6V;开关频率14kHz;
干过的事:加了6个110A的有源钳位,在150A的电流关断也没发现门级有再次开通现象(有源钳位没工作),说明可能不是Vce过压导致的坏,问题是50A坏也不是过流啊,请大神指教!

网友:
抓波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