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标107A的钽电容耐压是多少?

楼主(2021-03-26):
如下图,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少?

另外再请教,如果电路供电为5V,使用耐压6.3V的钽电容,余量够了吗?

网友A:
后缀A是10V的,5V耐压用10V的保险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缀A是10V的,5V耐压用10V的保险一点。

谢谢!钽电容耐压余量也要高于供电电压几倍选取吗?其实不明白,像6.3V这个耐压是为3.3V供电设计的吗?

网友B:
我认为如果是正品电容。不存在冲击的5V电路用耐压6.3V 够了,单片机耐压都只有5.5V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如果是正品电容。不存在冲击的5V电路用耐压6.3V 够了,单片机耐压都只有5.5V。 ...

钽电容耐压至少一倍,钽电容比较脆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如果是正品电容。不存在冲击的5V电路用耐压6.3V 够了,单片机耐压都只有5.5V。 ...

实际上在笔记本电脑上,5V供电的钽电容,基本都是用的6.3V耐压的。

网友:
厂家一般都建议应用留50%的余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钽电容耐压至少一倍,钽电容比较脆弱

假货,或者纹波太大。钽+大容量mlcc非常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