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板上电,发出斯斯叫声,电源电压被推高,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21-03-26):
求教,新板子上电调试,电源电压被推高,板子还发出斯斯的叫声,这是怎么回事
第一次遇到电源电压被推高的情况,一般异常电源电压都是被拉低啊
斯斯的叫声是不是来自电源模块,查了查好像叫啸叫,单板使用linear电源模块,启动自保护了?

网友A:
电压变高了 查电源啊,另外你也没有图,没说用的什么电源,不好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变高了 查电源啊,另外你也没有图,没说用的什么电源,不好分析

嗯嗯,应该是LTM4630的使用问题

网友:
有钱淫,流口水

楼主:
感觉Linear的电源好用的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