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框架是VOFA+串口调试软件的通信协议驱动,支持三种默认的通信协议:FireWater, JustFloat 以及 RawData

楼主:
![](static/image/hrline/line6.png)
VOFA+ 介绍
Vofa+ 是一个可扩展,高颜值的串口调试软件,除了基本的串口调试的功能,还支持TCP/IP通信、数据可视化、数据分析等高级功能,可以大大方便我们日常的开发调试和提高效率。
关于VOFA的更多信息请访问:
VOFA+ 的三种通信协议
RawData: 最基本的通信协议,接收到什么,便打印什么,不做数据的解析处理,仅用于查看字节流数据。
JustFloat: 本协议是小端浮点数组形式的字节流协议,纯十六进制浮点传输,节省带宽。此协议非常适合用在通道数量多、发送频率高的时候。
FireWater: 本协议是CSV风格的字符串流,直观简洁,编程像printf简单。但由于字符串解析消耗更多的运算资源(无论在上位机还是下位机),建议仅在通道数量不多、发送频率不高的时候使用。
![]()
VOFA+ 通信协议框架的使用
该框架理论上支持任何平台,作用与硬件之上,用户需要在框架的外部初始化和配置相关通信接口。
1. 通信接口
- void Vofa_SendDataCallBack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data,uint16_t length);
- uint8_t Vofa_GetDataCallBack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);

上面两个函数与硬件相关,用户必须根据通信硬件重写上述接口,例如在GD32中的串口:
- void Vofa_SendDataCallBack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data,uint16_t length)
- {
- uint16_t i;
- for(i = 0;i<length;i++)
- {
- usart_data_transmit(USART1,data[i]);
- while(RESET == usart_flag_get(USART1,USART_FLAG_TBE));
- }
- }
- uint8_t Vofa_GetDataCallBack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)
- {
- return usart_data_receive(USART1);
- }

2. 数据类型
Vofa_FIFOTypeDef: 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
buffer : 内存空间
rp: 读指针
wp: 写指针
- typedef struct
- {
- uint8_t buffer[VOFA_BUFFER_SIZE]; //Data buffer
- uint8_t* rp; //Read data buffer pointer
- uint8_t* wp; //Write data buffer pointer
- bool overflow; //FIFO overflow sign bit
- }Vofa_FIFOTypeDef;

Vofa_ModeTypeDef: FIFO的工作模式
VOFA_MODE_SKIP :当FIFO溢出时不发生阻塞,覆盖数据。
VOFA_MODE_BLOCK_IF_FIFO_FULL: 当FIFO溢出时发生阻塞,等待数据被读取释放FIFO缓存。
- typedef enum
- {
- VOFA_MODE_SKIP, // Do not block
- VOFA_MODE_BLOCK_IF_FIFO_FULL //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in the buffer.
- }Vofa_ModeTypeDef;

Vofa_HandleTypedef: VOFA+ 通信协议框架抽象模型的句柄
txBuffer : 传送数据时用到的缓存空间
rxBuffer: 读取数据时用到的FIFO缓存空间
mode: FIFO工作模式
- typedef struct
- {
- uint8_t txBuffer[VOFA_BUFFER_SIZE];
- Vofa_FIFOTypeDef rxBuffer;
- Vofa_ModeTypeDef mode;
- }Vofa_HandleTypedef;

3. 宏
该框架存在两个宏,需要用户进行配置:
VOFA_BUFFER_SIZE:缓存大小,接收FIFO缓存大小和发送缓存大小都通过该宏配置。
VOFA_CMD_TAIL:命令的帧尾,例如: {0xAF,0xFA}
4. 函数
- void Vofa_Init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Vofa_ModeTypeDef mode);
- /* send data functions */
- void Vofa_SendData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data,uint16_t num);
- void Vofa_JustFloat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float* data,uint16_t num);
- void Vofa_Printf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const char* format,...);
- /* receive data functions */
- void Vofa_ReceiveData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);
- uint16_t Vofa_ReadCmd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buffer,uint16_t bufferLen);
- uint16_t Vofa_ReadLine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buffer,uint16_t bufferLen);
- uint16_t Vofa_ReadData(Vofa_HandleTypedef* handle,uint8_t* buffer,uint16_t bufferLen);

Vofa_Init:初始化一个Vofa通信协议框架抽象模型
Vofa_SendData:发送字节流到VOFA+,num是发送字节数量。
Vofa_JustFloat: 根据JustFloat协议发送一些浮点数到VOFA,num是浮点数的数量。
Vofa_Printf:类似printf函数,发送格式字符串到VOFA,可用于匹配FireWater协议。
Vofa_ReceiveData:接收一个字节到FIFO,典型应用在串口接收中断中。
Vofa_ReadCmd:从FIFO中读取一个命令,该命令的帧尾通过宏VOFA_CMD_TAIL来配置,buffer是接收命令字节的外部缓存空间,bufferLen是该缓存空间的大小,返回读取到的字节数。
Vofa_ReadLine:从FIFO中读取一行字符串,其他参数同上。
Vofa_ReadData: 从FIFO中读取数据,如果FIFO数据长度小于bufferLen,则读取全部的数据。
5. Demo
详见Demo/GD32F303RC
6.CMSIS Package
可下载安装本项目的Release:Freedom.VofaPlus.x.x.x.pack
在Keil的包管理器中勾选VOFA即可快速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