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I同轴电缆75欧线路上 用了一个50欧的接插件,干扰大吗?

楼主(2021-03-26):
如题,找不到合适的接插件了,MMCX 找到的基本上都是50欧的, 75欧找到了几个 价格比50欧的高了几十倍

我今天了解到 接插件里的阻抗主要是受绝缘介质的影响, 有绝缘介质的地方可能就1-2mm 长度, 不知道这点影响对整体的通讯影响干扰大不大, 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  感谢大家

通讯频率大概在3-6G hz 左右,打算只用SDI链路 ,不走SDI协议

网友A:
距离短完全没问题,这几天正好在调3G-SDI的链路,相机->滑环->显示器,总线长5m(不包括滑环,滑环衰减估计相当于10m-20m的线吧),各个部件之间有用75欧连接器的,有用50欧连接器的,线缆有RG179的(50欧),有RG316的(75欧),显示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:
阻抗都不匹配了,频率又不低,估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距离短完全没问题,这几天正好在调3G-SDI的链路,相机->滑环->显示器,总线长5m(不包括滑环,滑环衰减估计 ...

好   75欧的  微型接插件 真的很难搞到,今天问了 做线的厂家  线材厂用的两端的接插件都是用的50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距离短完全没问题,这几天正好在调3G-SDI的链路,相机->滑环->显示器,总线长5m(不包括滑环,滑环衰减估计 ...

你这些衰减是怎么测试得到的

网友B:
我最近也弄SDI,甲方说是75欧姆。但SMA接插件是50欧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些衰减是怎么测试得到的

厂家提供的损耗参数

网友C:
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仪 或者网分 看看实际效果, 只有接插件50欧一般没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仪 或者网分 看看实际效果, 只有接插件50欧一般没什么问题。 ...

好的 谢谢哦 ,实在找不到 接插件了    现在 能找到 75的接插件  70多一个  MCXX   但是 能买到的线 据说都是 两端用的50欧的接插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弄SDI,甲方说是75欧姆。但SMA接插件是50欧姆。

我也是SDI   常规的接插件 还有 75的,小的MMCX 真的只有一个国外的 有75的  贵的离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仪 或者网分 看看实际效果, 只有接插件50欧一般没什么问题。 ...

频谱仪看尖端吗?具体要怎么看效果好还是差呢

网友:
用tdr测阻抗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