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可控性,我搭建的这个5V可控电路看哈是否合理?

楼主(2021-03-26):
为了可控性,这个5V可控电路看哈是否合理?    背景说明:1  此IC运行中偶发情况可能会有异常,系统不能断电,我就想着直接断该IC的电让它硬复位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IC参数如下    SOP8封装   工作电压:2.0V~5.5V  最高功耗 11.5uA,

咨询厂家可以断电,我就搭一这电路,各位大侠看看这电路是否有BUG?

网友A:
由于漏电流,可能导致管子关不断

网友:
用个IO推挽直接供电得了

网友:
v1v2基极和射极之间要不要并个大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于漏电流,可能导致管子关不断

全换MOS管?

网友:
这么低的功耗,如果有5V的IO,可以直接用IO供电。

上图,V1的be接一个电阻,保证V1可靠截止。如果在意功耗,V1和V2可以换成M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