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TPS54331都买不到了,国产有靠谱替代吗

楼主(2021-03-26):
曾经性价比高的料涨价3倍都没有货,国产有靠谱替代吗,这一年太难了

网友:
和54331 pin2pin的国产和台产芯片应该很多,只是周边的电感电阻电容可能要调整一下。

网友:
SCT2431,p2p的

楼主:
这家的片子质量怎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家的片子质量怎样

国内模拟类器件靠前的了,规格多,应用也多。你是哪里?可以推个代理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内模拟类器件靠前的了,规格多,应用也多。你是哪里?可以推个代理给你 ...

北京这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内模拟类器件靠前的了,规格多,应用也多。你是哪里?可以推个代理给你 ...

问下有没有做隔离电源,一般15-20W就可以
怎么做到效率能到88%左右,目前用到IP67,全密封,散热是个挑战,目前是用导热硅脂粘一个铝块到金属底壳上,挑战还是比较大

网友B:
半导小芯的替代推荐,MPS/SGM/Silergy/微源,都有替代型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半导小芯的替代推荐,MPS/SGM/Silergy/微源,都有替代型号的。

这个强大,太赞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半导小芯的替代推荐,MPS/SGM/Silergy/微源,都有替代型号的。

这个APP好用,省得去一个代理商的问,或去官网上找资料对比了。
在今年半导体芯片缺货情况,是工程师的利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APP好用,省得去一个代理商的问,或去官网上找资料对比了。
在今年半导体芯片缺货情况,是工程师的利 ...

小芯的官网,也不错的,下次有机会厦门出差,会跟他们几个作者碰聊建议下,入驻本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半导小芯的替代推荐,MPS/SGM/Silergy/微源,都有替代型号的。

不错 收藏了 感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半导小芯的替代推荐,MPS/SGM/Silergy/微源,都有替代型号的。

这个是什么软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什么软件?

手机App商城搜“半导小芯”即可,不做太多介绍,因可能跟咱们坛内现有的几家,有些许利益冲突。
我本人也只是机缘巧合,和他们两位作者认识了的,目前并无利益关联。

网友:
郁闷了TI 全物料交期都延长
今年对电子产品的打击真大
听过TI订货规则都要改变,改成分货制?

楼主(2021-04-25):
这个你们测试情况是怎样?
我申请几个样品,今天测试下,按照TPS54331的参考,直接替换SCT2431,纹波要比54331大,

网友:
搭车问一下TPS5430有没有国产P2P替代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小芯的官网,也不错的,下次有机会厦门出差,会跟他们几个作者碰聊建议下,入驻本坛。

很好奇,这些是懂技术的人员,人力逐个查看各个厂家的器件手册,然后归类的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好奇,这些是懂技术的人员,人力逐个查看各个厂家的器件手册,然后归类的嘛? ...

肯定不是靠蛮力,而是依托Python爬虫,也就是俗称的“大数据挖掘”,来做到的。

网友(2022-03-22):
这个货现在很多 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