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花两年时间开发的USB 6GHz频谱仪

楼主(2021-03-26):
自己花两年时间开发,开发了一款USB串口的6GHz频谱仪,自己感觉在价格和功能上平衡的还不错,应该能满足一些射频测试需求。

基本原理参考rfexplorer ( http://rfexplorer.com/), 加了些自己的想法,开发了电路板,外壳和上位机软件。

大家看看这个仪器在淘宝能卖多少钱,看看有市场不。

网友A:
厉害  赞一个  好奇 USB 接口用的什么方案

网友B:
以前用过无忧电子的简易频谱仪,到3G,价格666,串口就是MCU通过CH340转的。
就是刷新操作有点不习惯,精度没对过,主要是用来做对比,不做很精确的测量,不知道楼主这个精度怎样?看图片介绍比无忧电子的更专业。

网友C:
先加入 GNU Radio 軟件無線電生態吧。。。

网友D:
三四千吧,配个天线,弄个emc debug的方案也不错

网友:
关注,手头的MS2683 笨重的要死,一年也开不了几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 赞一个  好奇 USB 接口用的什么方案

串口是FTDI的USB转串口芯片,型号是FT230X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用过无忧电子的简易频谱仪,到3G,价格666,串口就是MCU通过CH340转的。
就是刷新操作有点不习惯,精度 ...

功率准确度大概正负1 dB, 这个是基于单片机检波的,扫描频率稍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加入 GNU Radio 軟件無線電生態吧。。。

我这边学习下,谢谢您的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四千吧,配个天线,弄个emc debug的方案也不错

怎么可能,我觉着超过2000都可能没人要,这个东西扫描速度有点慢,一般要10毫秒左右一个频点。

网友E:
花长时间做想了做的东西,点个赞

网友F:
顶一个先,不知楼主打算卖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花长时间做想了做的东西,点个赞

谢谢您的支持,做是做出来了,但就是怕卖不出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顶一个先,不知楼主打算卖多少。

这个仪器是基于单片机的,扫描速度有点慢。计划卖1200 - 1600之间,性价比应该能接受吧。

网友G:
弄个外壳,做便携式的,这样才像个产品,

网友H:
能否和NanoVNA大概对比一下?那个用的人很多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,好东西哦
还可以搞搞网分

网友:
楼主厉害,两年时间坚持开发一款产品

网友I:
看楼主的框图应该是没有预选器的,建议测一下指标看看,重点是带外抑制度,剩余响应
agilent n9020a 3.6g 能过计量的,带802.11分析,大几千块能拿到,没必要折腾了吧

网友:
1、USRP B210 山黑的参考价格;

网友J:
多少钱,便宜的话买个玩玩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么可能,我觉着超过2000都可能没人要,这个东西扫描速度有点慢,一般要10毫秒左右一个频点。 ...

最近申请买了个这个,还有些天线,总的是1w多,如果有他介绍的好用,也还好的。
他这个频谱仪应该是俄罗斯人做的,ebay大概3k左右。

Specifications:
- Displayed frequency range: 35 — 6200 MHz
- Measured frequency range: 35 — 4500 MHz
- Dynamic range for 35-3000 MHz band: 75 dB
- Dynamic range for 3000-4500 MHz band: 70 dB
- Maximum Span: 6165 MHz
- BW: 200 kHz, fixed
- Scan speed for a viewing band of more than 100 MHz: 700 MHz/sec
- Sweep 100 MHz: < 0.25 sec
- Noise floor up to 3000 MHz: < - 90 dBm
- Noise floor  3000 - 4500 MHz: < -85 dBm
- Noise floor  4500 - 6200 MHz: < -80 dBm
- Wave impedance: 50 Ohm
- SWR at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: < 1,5
- Internal attenuator: 0 — 30 dB
- Error with attenuation up to 10 dB: 2 dB
- Error with attenuation from 10 to 20 dB: 5 dB
- Error with attenuation from 20 to 30 dB: 8 dB
-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tracking generator: -15...-25 dBm
- Accuracy within the dynamical range: 2,0 dB
- Maximum input power at attenuator 0 dB: 10 dBm
- Maximum input power when the attenuation is above 20 dB: +20 dBm
- Maximum input measured signal: +10 dBm
- Maximum input DC voltage: 25 Volts
- Maximum current consumption when running on battery: 450 mA
- Maximum current draw when running from USB: 500 mA (when charging)
- Battery: 2000 mAh
- Time battery life: 3 hours
- Battery charging time: ~ 5 hours

网友K:
3-4千的话绝对是贵了。楼主认为的1-2千应该是差不多。
产品分两个系列 3G和6G的。3G的可以主打性价比。6G的主打性能。
我觉得好的产品不要全开源!!  这样可以屏蔽很多想抄的人。
你可以采用在初期nanoVNA和nanoSA的模式,组个群或者论坛把工作原理将清楚,召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不开源底层程序和PCB(图片之类的可以给大家看) 。但上位机程序可以大家出主意做的更好。
扫频模式频谱时间太长,不适合一些突发模式的发射。我不清楚你的SAF模式速度有多快。我不清楚能不能通过高速采样再FFT来实现窄带环境下的实时频谱(比如10M--50M带宽内的)。因为我在调试蓝牙设备,发现发送速度太快了,一般频谱仪根本抓不住频偏。

网友:
1,别开源,基本没啥好处
2,做好卖不起价的心理准备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3-4千的话绝对是贵了。楼主认为的1-2千应该是差不多。
产品分两个系列 3G和6G的。3G的可以主打性价比。6G的 ...

你需要Max hold 功能的频谱仪,一般较为高端的频谱都有这功能。目的就是为了应付那种极短发射时间以及极慢重复频率的信号。比如我们的设备:每秒钟发一次,每次200us,脸SRRC机构的人都不晓得咋测试这样的信号,叫我们开启连续发射,我晕,连续发功率管就秒烧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你需要Max hold 功能的频谱仪,一般较为高端的频谱都有这功能。目的就是为了应付那种极短发射时间以及极 ...

我现在用CMU200, 指定单一频率看发射增益的波形。这是准确能抓到发射时长的。但是如果发射频偏,那就会测出来的增益偏小。会认为发射没调好,或者频率不准。
hold max也要扫频时间足够短才行。一般蓝牙脉冲才100us,很难靠扫频抓到max的。只能靠实时频谱的瀑布图来发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现在用CMU200, 指定单一频率看发射增益的波形。这是准确能抓到发射时长的。但是如果发射频偏,那就会测 ...

CMU200,现在也就2500那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楼主的框图应该是没有预选器的,建议测一下指标看看,重点是带外抑制度,剩余响应
agilent n9020a 3.6g  ...

9020A是最好的选择,4000-5000的价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近申请买了个这个,还有些天线,总的是1w多,如果有他介绍的好用,也还好的。
他这个频谱仪应该是俄 ...

不客气的说这个的性价比是极低的,也就骗骗不懂的人。n9020a 3.6G才5000块钱,正经的信号分析仪,能过计量的。

网友:
楼主是大牛,膜拜了

网友M:
指标怎么样?什么样的指标卖什么样的价,底噪多少?分辨率精度呢?等等

网友:
6G频谱体积做到这么小,厉害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弄个外壳,做便携式的,这样才像个产品,

谢谢您的建议。这种不带显示器的开发比较快,成本低一些,在一些工装测试的情景下用的较多。后面产品成熟了,研发资源多了会考虑您的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能否和NanoVNA大概对比一下?那个用的人很多。

Nano是VNA,矢量网络分析仪。下面这个帖子有对比。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46053-1-1.html

SGX6000是频谱仪+信号源,但不是矢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楼主的框图应该是没有预选器的,建议测一下指标看看,重点是带外抑制度,剩余响应
agilent n9020a 3.6g  ...

您说的是二手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近申请买了个这个,还有些天线,总的是1w多,如果有他介绍的好用,也还好的。
他这个频谱仪应该是俄 ...

这个感觉没有我这个性价比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3-4千的话绝对是贵了。楼主认为的1-2千应该是差不多。
产品分两个系列 3G和6G的。3G的可以主打性价比。6G的 ...

谢谢您的建议。我这个有Monitor功能,可以检测固定频点的功率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你需要Max hold 功能的频谱仪,一般较为高端的频谱都有这功能。目的就是为了应付那种极短发射时间以及极 ...

我这个软件上也开发了MAX HOLD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指标怎么样?什么样的指标卖什么样的价,底噪多少?分辨率精度呢?等等

我现在想找论坛的有相关经验的帮我做下评测,我这边也在写性能指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多少钱,便宜的话买个玩玩

现在淘宝上挂的是1699,咱们坛子可以优惠点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软件上也开发了MAX HOLD功能

不是同一个东西,你的扫频太慢,根本就捉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不是同一个东西,你的扫频太慢,根本就捉不到

扫点数少点

网友:
一般人用不到,用到的不在乎钱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现在淘宝上挂的是1699,咱们坛子可以优惠点

啥时候能挂出来卖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啥时候能挂出来卖啊

已经挂出来了,但是还没真正开始卖,软件还需要测试下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已经挂出来了,但是还没真正开始卖,软件还需要测试下。

扫描速度慢,为什么不能用FPGA来实现?

为什么不开源?让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提高啊。

网友:
能不能开发一款,只有频谱仪,没有发射机的简易版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扫描速度慢,为什么不能用FPGA来实现?

为什么不开源?让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提高啊。 ...

还不太想开源哦,自己努力了那么久,还是想赚点钱。另外这个发射机本身就比较简单,到时候这个做成两种配置。

楼主(2021-07-31):
我这个频谱仪小批量的10套,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联系哈。咱们坛子的优惠2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