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串口调试软件SSCOM5.13.1(超级好用)

楼主(2021-03-26):
(VIP++福利贴:本资源由坛友  heibu 提出申请,由阿莫网上搜集与上传,版权归原作者。)

新串口调试软件(超级好用)当有串口连接时可以正常打开,并且告诉你串口号等信息。可以模拟多个串口通信

网友:
这个挺好的,一直在用,但是有个问题请教下,怎么再不关闭串口的情况下,暂停显示接受到的数据即显示的内容不更新但;
其他常见的软件都会有暂停显示,继续显示

网友:
噢,原来是SSCOM5.13.1,一直用着5.1版本,确实方便,经常用扩展功能

网友:
还是用的老版,下载个新的。

网友:
更新个新的试试

网友:
老版本一直在用,挺方便

网友:
这个版本用了小半年了吧?暂时没发现啥问题。相比之前版本,比较明显的一个功能是,可以在发送数据帧随意指定位置加入校验字节,非常方便。

网友A:
一直在用这个
就是有个bug, 短时间收到大量数据会卡住,不及时用任务管理器K掉的话会蓝屏死机。
把缓冲区设到最大5M能稍微改善一点。
最好是能加个缓冲区用超了, 就把旧数据扔掉的功能。

以及右边栏保存100条命令这个,用着还是有点麻烦,最好能把右边栏做成多标签页的形式,我可以每个项目用不同的标签保存常用命令。
最大波特率希望能再增加几个选项,虽然实际上可以更高,但是手填有点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直在用这个
就是有个bug, 短时间收到大量数据会卡住,不及时用任务管理器K掉的话会蓝屏死机。
把缓冲区设 ...

强烈赞同:应该加一个缓冲区满了后就覆盖前面的内容功能,这样就不死机了。

数据发的快了容易卡死,5M缓存区满了也容易卡死,经常把我的win10搞蓝屏

后来用securecrt只显示数据不收,一切都正常了,现在只用sscom来收且保存一些慢速率的数据

网友:
我也发现了个问题:自发自收大量数据时候,数据量大,前面2w多字节自发自收成功,大概到了5w或者10w时候,下面显示的发送接收数据量是对不上的,而且差的值超过1w字节。
我一直用sscom,非常好用!

网友:
一直用着这个,确实好用!

网友:
我也试试看看

网友:
非常好的串口调试软件

网友:
又上新了,谢谢分享!

网友:
有个接收数据到文件的的勾选,接收几十兆都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