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坛友--AD中的出现大量“黑洞”区域,无法布线,找不到原因

楼主(2021-03-27):
此现象在升级板子,重画PCB过程中产生,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, 望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坛友给点指导,万分感谢!

楼主:
图一显示: “黑洞”区域 在按下“CTRL+A" 全选,仍未有被选中的东西;
图二显示: “黑洞”区域,无法拉线;

网友:
AD的bug多如牛毛,版本越老越稳定

网友A:
偶尔有几根线经过了黑洞,显示绿色打叉。右键点击,查看violation可以提示违反了什么规则,进而找问题

网友:
工具软件 不喜欢新版本  满足生产 设计能情况下 越老版本 越喜欢
没有时间去测试新版本   没有精力去发现BUG

网友B:
点击L,在显示管理页面,看类似铺铜,填充等对象是不是设置了隐藏显示?

网友:
文件发上来看看。

网友C:
禁止布线区域

先把你的覆铜去掉,鼠标应该可以点选到一个虚框,把它拿走或者删掉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禁止布线区域

先把你的覆铜去掉,鼠标应该可以点选到一个虚框,把它拿走或者删掉就好 ...

感谢回答!
什么都没有,不可选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击L,在显示管理页面,看类似铺铜,填充等对象是不是设置了隐藏显示?

昨天就全部打开显示试过了,什么都没有

网友:
发文件上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偶尔有几根线经过了黑洞,显示绿色打叉。右键点击,查看violation可以提示违反了什么规则,进而找问题 ...

根据你的思路,找到是和某个元件的text有关系,进而发现那几个新加入的元件没有显示标号和参数。   显示后发现字符在禁止布线层,问题解决,感谢你!!!
昨天看到都是方块区域无法布线,以为是Fill的原因。  没想是字符。浪费了半天时间。

网友:
1:线怎么画这么细
2:没有使用过AD,也没有听说过

网友:
律师函警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根据你的思路,找到是和某个元件的text有关系,进而发现那几个新加入的元件没有显示标号和参数。   显 ...

哈哈,没想到是这个原因,自己摸索很难往这方面去想。很诧异之前怎么把原件的标号和参数放到keepout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没想到是这个原因,自己摸索很难往这方面去想。很诧异之前怎么把原件的标号和参数放到keepout层的 ...

很多电工很有想法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看PCB的规则,按照通用规则就不会有这些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没想到是这个原因,自己摸索很难往这方面去想。很诧异之前怎么把原件的标号和参数放到keepout层的 ...

改板,加了几个新元件,导入时,标号它自己跑到keepout层了。

网友D(2021-04-30):
元器件库把标号放到了禁布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元器件库把标号放到了禁布层?

标号在顶丝印层, 经常自己跑到底丝印层(焊盘还是在顶层),这次跑到了禁布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标号在顶丝印层, 经常自己跑到底丝印层(焊盘还是在顶层),这次跑到了禁布层。   ...

感觉还是操作问题。。。一般没有这种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