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21版本元件导入PCB时,封装脚跑偏

楼主(2021-03-27):
用某D21版本画一个灯条板,32个LED,都是同一种封装,画原理图时我是放了一个集成库里面的二极管符号,然后把它的封装修改成我的LED封装,然后复制32个一样的,再画导线,导入PCB里面时,发现有8个LED封装脚位跑偏了,后来用17版本重新导。是什么原因造成封装引脚跑偏的,怎么修改,这个算不算BUG

楼主:
现象重现了,发个截图

楼主:
焊盘变成这样子了,跟上次错位的位置又不一样

网友:
我用的封装没发现封装引脚移位

网友A:
21我装了下,有好多好多bug,又退回到20版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1我装了下,有好多好多bug,又退回到20版本了

20的哪个版本稳定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的哪个版本稳定呢?

Altium.Designer.20.2.6.Build.244 我现在用的这个

网友:
ad21.2.1如何?

楼主:
你用21画几个板子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