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云半导体的FPGA,有人用过吗,坑大不大?

楼主(2021-03-27):
最近看了一下高云FPGA,看手册参数,某些性能参数都超过altera和xilinx了的同级别型号了
我比较关心的差分IO速率达到了1.2Gbps,altera的cyclone 系列和xilinx的spartan6系列,都不敢写这么高
有人用过吗?

网友A:
没用过,但对国产没好感,写得很好,问题一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,但对国产没好感,写得很好,问题一堆

差距肯定是有的,但国产的进步也还是很快的,要不然也不至于被打压

网友B:
我们有用他们的PG256系列,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坑,技术支持很到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有用他们的PG256系列,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坑,技术支持很到位。

PG256系列?
我到他们只有GW1和GW2两个家族呀,我们说的是不是一家公司?
http://www.gowinsemi.com.cn/

另外请问一下,你们用了芯片的哪些资源,有没有用到DDR3,带宽能到多少?

网友C:
国产的不可信赖,都说超越这个,超越那个,其实就是个太监版,有问题不说,出了问题就推脱。
再说了,就现在这个投机疯狂的社会氛围,能做出什么好东西,连三极管都做不过日本。
用了3款国产单片机,都是些扯淡玩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国产的不可信赖,都说超越这个,超越那个,其实就是个太监版,有问题不说,出了问题就推脱。
再说了,就现 ...

饭都快吃不上了,哪还敢挑食

网友D:
放心好了,实际只要软件时序ok,综合给足够余量,仔细检查时序报告有没有坑,在预计范围内都是可以的。而且考虑到40nm工艺,跑1.2gbps很轻松(安路就只有1:4,所以最高800mbps左右)。你注意看是不是有bufio配置div=2,3,4之类。

切记目前国产芯片时序精度不高,留足余量,另外仔细检查时序报告是不是那回事,比如安路的时序报告就有问题,得超额100%做约束,否则你10ns周期他工具综合之后会按13ns以上去pr,这就奇了怪了。跟他们fae怼了几天不了了之,只好按我的方法来了,目前加强约束之后工作稳定,替代s6没有一点问题,mipi之类非常稳。注意用国产fpga受限于eda软件优化性能,你的代码通常要大改爆改,因为稍微深一点的逻辑就跑不高!比如安路16位加法器封顶180mhz左右(约束频率),实际能跑160mhz顶天了。像高速应用上面地址生成之类通常要加流水线了。200mhz下干8位加法都非常累,12位加法貌似不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放心好了,实际只要软件时序ok,综合给足够余量,仔细检查时序报告有没有坑,在预计范围内都是可以的。而且 ...

请教下, Altera EP4CE6  E10  E15系列,变动不大的情况下,有国产可以替代的吗? 最好能P2P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下, Altera EP4CE6  E10  E15系列,变动不大的情况下,有国产可以替代的吗? 最好能P2P ...

完全p2p不一定,你找找安路eg4a有没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G256系列?
我到他们只有GW1和GW2两个家族呀,我们说的是不是一家公司?
http://www.gowinsemi.com.cn/

我们用的就是GW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用的就是GW2。

你有没有用他们的DDR3,带宽能到多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有没有用他们的DDR3,带宽能到多少?

800MBPS。

网友:
工艺不是同一代的,不过没用到这么高的速率,目前用到的没有什么大坑,小问题都可以绕行。

网友F(2021-05-22):
用了两年的高云的FPGA,感觉不错呢,主要是内部含有SDRAM,省了外围接 SDRAM的接线压力,可以省出很多IO接传感器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用了两年的高云的FPGA,感觉不错呢,主要是内部含有SDRAM,省了外围接 SDRAM的接线压力,可以省出很多IO接 ...

市面上有开发板买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市面上有开发板买不?

某宝有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有用他们的PG256系列,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坑,技术支持很到位。

紫光同创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市面上有开发板买不?

没有找过,我们是自己画板测试的

网友(2021-10-16):
有家叫efinix易灵思的,还获得了xilinx的投资,新架构,说是资源100%可用,有没有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