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功耗摄像头,有什么好的方案?

楼主(2021-03-27):
电池供电,间隔半小时或者1小时拍一张照片,最好支持wifi。
要求待机时间长一些。
满足以上要求的现成产品大家可否推荐几款

网友A:
之前用过新塘N3290x系列,带硬件jpg压缩器,资源丰富强大,单价20+
最新在用BK7252,那个麻雀一号的,开发环境不友好,带jpg压缩器和wifi蓝牙,号称单价十来块,不过像素好像最高只能800x600

网友:
OV2640直出JPEG,加一颗M0就能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用过新塘N3290x系列,带硬件jpg压缩器,资源丰富强大,单价20+
最新在用BK7252,那个麻雀一号的,开发 ...

单价十来块?
大佬给个链接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价十来块?
大佬给个链接吧

某宝搜麻雀一号,带无线烧录器、摄像头、oled屏、高逼格喇叭的开发板才120块钱,之前有个坛友也买了这块开发板在坛里分享了一下的
另外楼上有提到OV2640这样的自带压缩的,我了解到这种ic现在都不是原厂在出了的,而且价格很贵了,越用越少,我们原本也用的,后来都换了

网友:
ESP32+OV2640 搞定

网友:
低功耗无线相机不好找。
是定时拍照吗?定时拍照用WiFi可以。
如果需要随时唤醒拍照,WiFi功耗做不低。我们有其他无线方案的低功耗相机。

像素要求、供电方式、每天拍照次数、工作时间…… 没有这些参数,选型没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