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rduino产品中的不用自动休眠功能怎么实现的啊?

楼主(2021-03-27):
最近想做一个ADXL345  3轴传感器+Arduino的设备,我想做的休眠功能是,当人拿起这个设备,机器检测到传感器数据有剧烈变化就唤醒设备,当把设备放在桌上,传感器数据变化很小,很稳定了,就过几秒钟休眠了。请问各位前辈,这种功能怎么实现啊?

网友:
每隔几秒唤醒一次,有较大变化就不休眠了呗。

网友:
平时休眠,靠传感器外部中断唤醒呗

网友:
很多加速度计都有低功耗检测模式,测到信号符合触发条件才发出中断

网友:
345有窗口监测功能,仔细看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