完了,几个兼容STM8S003的型号都买不到货了。

楼主(2021-03-27):
STM8S003之前价格暴涨的时候,我这边将芯片换成了替代型号。后来也以这个替代型号的基础上设计了好多板。这个型号比STM8S003少了一个1uf核心电容,所以后来的电路板也渐渐是按照没有这个电容来设计的。现在问遍了所有渠道,都买不到芯片了。只能买到几个样品。批量的不出。手上倒是还剩有一些STM8S003,问题是电路不同,用不回来,就算能用下,这点库存也干不了什么事。这样下去,好快要停工停产了。你们最近都在玩什么。现在还有什么库存充足的单片机可以移植的吗?

网友:
回原点了

网友A:
stc不是有管脚兼容的吗?

楼主:
某原点也缺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c不是有管脚兼容的吗?

什么型号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型号?

STC没有管脚兼容的,都要改。

网友:
我的客户问到航顺的HK32F003貌似有货。不知道和你板子的兼容不。

网友:
今天公司以7.1RMB买了30K 8S003,

网友:
lz用什么型号mcu替代的?有客户用灵动微型号替代,2+

网友B:
要在M0芯片里找找看,比如华大的003

网友:
感觉现在出货量很大,靠走量赚取利润的最艰难。想涨价也很难,还不如直接停了。
高附加值,高利润的应该影响不大,不是靠走量。

网友C:
有2000pcs STM8S103DIE 裸片IC,可以考虑一下替代,就是改版也划算。以前项目库存下来的,全薪未拆封,成本价1.5元/pcs处理,2000PCS一次性全部处理完,另外付送少量散片用于绑定做样品以及绑定IC资料,可以完美替代003和封装的103。改版邦定后也有性价比

网友:
屯芯片的今年赚翻了

网友D:
市场疯了 真是疯了 不知道有没有药
来吧 咱们聊聊  加我qq 2379747610

网友:
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市场疯了 真是疯了 不知道有没有药
来吧 咱们聊聊  加我qq 2379747610

库存充足?你不要移植完说没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在M0芯片里找找看,比如华大的003

有不需要VCAP的兼容型号吗?

网友E:
STC部分型号缺货,关键还涨50%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TC部分型号缺货,关键还涨50%

那移植也只能白忙一场。

网友:
兄弟,我给你一些兼容的芯片吧,不要cap电容。没有充足的品牌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移植也只能白忙一场。

放心测试  不放心的话你先买回去     QQ 2379747610

STC 在为大家保驾护航,超强抗干扰的STC15W408AS-35I-TSSOP20,已10年含税 RMB2.86。 STC 16年来为大家几乎是站着买 MCU 保驾护航, 否则16年前,国外某些同行经常疯狂的无理由乱涨的现象会持续年年发生,现在国外同行只能想尽理由的涨,但也要找个理由。不支持国产 MCU,就只能继续跪着买 MCU。封装形式请配合 STC 的引导,才能封装出来,达到总体供货稳定,并逐步恢复到虽然您无采购计划,但 STC 却能现货稳定供应的水平。

网友:
没有买下来放在自己库房,说有货都是屁话,又不会没货赔钱。

网友:
我们问到的STM8S003 TSSOP20价格在9块多了,这还怎么过下去啊。做了认证的,不好改啊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放心测试  不放心的话你先买回去     QQ 2379747610

STC MCU 已十六年没涨价,坚持不涨价,稳定供货----这个话可以去掉了

官方报价1.6的STC8,现在要3块,想支持国产也不容易,你涨10~20%,正常,我可以接受,涨到3块,是不是有趁火打劫的成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STC MCU 已十六年没涨价,坚持不涨价,稳定供货----这个话可以去掉了

官方报价1.6的STC8,现在要3块 ...

亲爱的 上游竞价呢  怎么办   不主动加价去抢  就没有芯片啊   都是一条链上的
这个时候 不翻几倍  谁好意思说涨价了呢  真的只是微调

网友:
接阿莫保地发信息   涨价太严重  朋友的小产品没法做了  有全新库存STM8S003F3P6TR 2000片   7元/pcs 出  有需要站内私信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有2000pcs STM8S103DIE 裸片IC,可以考虑一下替代,就是改版也划算。以前项目库存下来的,全薪未拆封,成本 ...

价格到不错,
绑定IC资料可以先发文件到这里吗?
了解一下绑定复杂否,从来没这样设计过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价格到不错,
绑定IC资料可以先发文件到这里吗?
了解一下绑定复杂否,从来没这样设计过,

绑定图其实很简单,需要的引脚引出来绑定就好(烧写IO,VCC ,GND ,以及需要用到的IO脚)。我会提供一个绑定PCB尺寸封装参考,附上IC图片没有显示出来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绑定图其实很简单,需要的引脚引出来绑定就好(烧写IO,VCC ,GND ,以及需要用到的IO脚)。我会提供一个绑 ...

能把整个工艺/流程都介绍详细吗?
封装等技术文件发上来看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能把整个工艺/流程都介绍详细吗?
封装等技术文件发上来看看?

找绑定厂绑定就可以,绑定费用不高,一份钱左右一条线(当然有最低消费,也就是几百块钱的绑定费)。IC尺寸size:1254x2130um,厚度:375um。没有什么特殊技术。PCB板 是电金的板(至少邦定IC是电金的就可以),网上搜一下就可以看到绑定流程。先贴片元件加工好。提供封装图给绑定厂家,厂家先做样板给你确认,看有没有绑定错。你烧写程序,测试样板OK,就可以批量绑定,绑定后,点胶封起来,烤干就可以。回来你自己测试,OK,就正常出货。如果你不好找绑定厂家,我可以推荐。这个是非常成熟的技术,不难的。制作过程中不良率也非常低,一般千分之1-3.邦定机器都是ASM的多。

网友(2021-06-23)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这个型号刚好我有要用到,方便加微谈吗

我们还有1120个  可以便宜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