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C采集遇到奇怪的问题, 有些传感器电压采集很稳,有些不稳

楼主(2021-03-27):
大家好!
最近用ADS1220做数据采集,独立参考电压,独立供电电源。

平常我是采集一种0~3V输出的传感器, 我们称为A。

然后最近需要采集另外一种电压输出的传感器(0~2v), 我们称为B。
B传感器和A传感器是同样的封装,只是原理不同,

A传感器我们能采集到非常稳定的信号, 0.1几个mv都很稳。

采集的型号都是几十mv波动, 比如第一秒399, 第2秒420,第三秒418,第4秒399, 如此反复(轻微变化)。

于是我以为是B传感器问题,但是用万用表测量,他是个位数的mv值在动,比如是426~427mv。(万用表应该没有做滤波吧?)

那么难道是我电路问题?  这是不是不同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或者啥的不同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东西.

有什么办法测量吗?

传感器没有数据手册吗?简单测量直流内阻的方法:把它和一个电阻箱串联,供电,调整电阻箱的阻值,档传感器输出电压位电源电压一半时,电阻箱阻值就是信号源的直流内阻。如果内阻较大的话换个电阻值大点的电位器。

网友:
万用表滤波是秒级的。。

网友:
Ads1220用20sps采样速率试试
有可能是两用传感器的驱动能力不一样导致的
Ads1220的内部pga,你的模拟部分电源是单电源供电,所以内部pga 估计要旁路,可能导致数据不稳

网友:
Ads1220的内部pga 对共模电压有一定的要求,要么屏蔽内部pga ,要么模拟部分用正负电源供电,注意供电范围

网友:
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软件滤波处理 然后  变化一定范围之内的以第一次为准

网友:
万用表的数据刷新很慢

网友:
电源纹波  示波器测试一下 按照标准的纹波测试方法进行  图片放上来

网友:
检查下不同点

网友:
示波器测纹波看看,用同样方法,分别测ab两种传感器的纹波,对比看看有无区别

网友A:
B传感器有外壳吗?外壳接地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传感器有外壳吗?外壳接地试下

有金属外壳, 不是地干扰.
因为用万用表测量只有1mv的波动, 我的有10位数mv波动.

但是我的电路采集另外一种传感器, 0.1mv的波动.

网友B:
ADC转换的时候,多等点时间试试,另外波特率不要太高速度

网友C:
试一下输入端加个抗混叠滤波器,R=100Ω,Ccm=10nF,Cdif=100nF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试一下输入端加个抗混叠滤波器,R=100Ω,Ccm=10nF,Cdif=100nF

还有,看一下两个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是否一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转换的时候,多等点时间试试,另外波特率不要太高速度

嗯, 没有做任何放大增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,看一下两个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是否一样?

对,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东西.

有什么办法测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一下输入端加个抗混叠滤波器,R=100Ω,Ccm=10nF,Cdif=100nF

图看不到

上次加了一个100欧姆 和 100nf, 没效果.

网友:
用双电源模拟放大器放大一下,示波器直接观察,先确认一下传感器输出是什么样的

网友:
有几种可能:
1,传感器输出阻抗不一致。
2,传感器对后级接口特性不一样,例如1220应该时开关电容输入级,此时传感器可能会对容性负载敏感。
3,不同的传感器原理不同,实现方式不同,不是所有的传感器都可以直接接ADC

网友:
用万用表能测个啥纹波啊,万用表基本上就是个秒级的平均值。用示波器AC耦合,放大看纹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