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边也建议一下:允许以配置文件的形式提供下单参数

楼主(2021-03-27):
在club那边提了, 似乎没什么人响应。。。

就这个页面的资料, 每次填半天太折腾了.

建议JLC做个模板, 纯文本或者excel都行, 用户在线下照模板填好内容, 然后和gerber一起放压缩包里.

然后你们检测到如果压缩包里有这个文件、里面的参数都符合要求的话, 下一步就直接跳过这个界面得了.

如果哪个参数不合适,再停在这个界面让用户修改。

这样下单能节省好几分钟时间, 以及把gerber和bom之类交给客户、同事、朋友下单也方便, 省得再教他们一步步怎么填了.

网友:
这个建议好。

网友A:
版本是个问题   参数调整变化时可能就容易出问题了  这个界面的参数经常有变动

建议COOKIE保存用户上一次的选择参数,这样要改的参数就更少了

网友:
提高用户体验的好方法!

网友:
这样用户更容易犯错了。浪费几分钟值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本是个问题   参数调整变化时可能就容易出问题了  这个界面的参数经常有变动

建议COOKIE保存用户上一次 ...

参数调整变化很正常啊,这都是软件行业的成熟做法了。配置文件带个版本号,如果系统发现用户传来的配置文件比系统当前版本旧,就不接受,仍然弹岀对话框让人手工来选那些改变了的参数就行。系统的每个版本改变了哪些参数,自己内部明明都知道的。

网友:
是个好建议,设计人员和采购分工工作,让技术做好配置,采购直接下单,避免出错

网友B:
用文件配置對用戶而言太麻煩。而且版本變化要重新打包。

建議:
小改動:下單頁面默認是最後一次下單的配置。
功能更全的改法:網站可以保存配置到模板,再次下單可以從指定模板快速加載參數。

增減參數或改變定義,已保存的相關參數提示用戶重新選擇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文件配置對用戶而言太麻煩。而且版本變化要重新打包。

建議:

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系统版本变了,也就是用户用的配置文件是旧版本,系统可以检测岀来,让人重新在界面上选。选好了提交后,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再下载下来,供下次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文件配置對用戶而言太麻煩。而且版本變化要重新打包。

建議:

又不是所有人都非用不可
如果上传的压缩包里没有配置文件的话,就还是原样呗。

网友:
这个建议非常好

网友:
这个建议好,楼下有些网友的建议也好

网友:
嗯。如果这样的话,生活就更美好一些了。
现在是每次都检查几遍,总担心发票、快递之类的东西选错。

网友:
能保存保存用户上一次的选择参数就很不错了,每次我都得选空白盒子,我感觉应该没多少人喜欢选择带JLC LOGO的盒子,不方便二次利用!

网友C:
这个靠解析客户给的excel,文件,是不稳定的,因为不可控,容易出错。
我考虑的解决方案是:
在客户保存订单之前,主动问客户(或者是在哪个地方有个按钮保存配置),要不要把当前配置保存下来,以便下次下单时使用。
如果选择了保存,就保存下来,然后页面上,有功能,能调入上次选择的配置。如果界面参数发生了变化,则让客户补全。
但是这个配置,应该不是把所有的下单参数都保存下来(有些就是要每次都重新选的)
各位认为,我们应该保存哪些参数配置?

网友:
建议全保存,可以多给几个自定义配置,比如我起个“黑油10片”,“1mm绿油”之类的名字。

网友:
建议只有返单才提供这种方便的方式。。。如果不是返单,就自己选择吧,要不太混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靠解析客户给的excel,文件,是不稳定的,因为不可控,容易出错。
我考虑的解决方案是:
在客户保存订 ...

除了片数,剩下的都含在配置中。
不要把逻辑搞的太复杂。
别的参数不同的就新建一个配置呗,用了配置文件就代表你想做跟之前完全一样的选项

网友D:
可以记录最近一次用户数据,用户打开页面后自动调取,这样用户只需要修改即可,修改结果覆盖原设置即可。
页面升级后,某些新增的选项可以提示选择即可。
这样做的好处:1、提高下单效率;2、减少发生错误的次数(比如:用户工厂是无铅工艺的,如果每次默认都是有铅,一旦一次忘记修改,有可能产生较大损失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记录最近一次用户数据,用户打开页面后自动调取,这样用户只需要修改即可,修改结果覆盖原设置即可。

主要是我可能几个工程交替下单,这样只记录一次的还是不解决问题。参数还是跟着工程走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靠解析客户给的excel,文件,是不稳定的,因为不可控,容易出错。
我考虑的解决方案是:
在客户保存订 ...

其实我个人倾向于用.ini之类,纯文本格式,网上随便找个库都能解析。

excel虽然填着省事,但是电脑上先得有excel才行。

我给个例子:

[board settings]
; board size in cm
width = 6.0
height = 8.0
; count must be a multiple of 5
count = 5
; layers could be 1, 2, 4, 6
layers = 2
; product type could be normal, military_aerospace, medical
product_type = normal

[production draft confirmation]
; yes to confirm
confirm = yes

[technical details]
sub_pcb_num = 1
thickness = 1.6
; could be green, red, yellow, blue, white, matte_black
soldermask_color = green
; could be white or black
silkscreen_color = white
soldermask_cover_vias = yes
; could be lead_solder, lead_free_solder, gold
pad_plating = lead
; could be 1oz, 2oz
out_copper_thickness = 1oz
testing = full
bevel_edge_for_gold_finger = no

[smt options]
smt_needed = no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个人倾向于用.ini之类,纯文本格式,网上随便找个库都能解析。

excel虽然填着省事,但是电脑上先 ...

按照你这么搞容易出错且麻烦,还不如保存多个设置到系统吧。

网友:
赞同楼主的建议,我也对PCB提过类似需求.
  我的想法是,嘉立创提供模版,用户按常用的制作工艺选好保存(工艺、开票方式、快递 等)。用户自己对模版命名。 下单的时候:上传资料——选对应的模版下单。

楼主(2021-10-28):
继续建议~

网友(2022-08-29):
我来顶一下这个功能。

上周老眼昏花170$的标准SMT忘了改板厚。。。

前端自动解析gerber这么复杂的操作都实现了,加个json/yaml的解析只是小菜一碟

网友:
加个导入导出json 前端做应该不难的

楼主:
嗯,总之,要做成跟项目走的,用着就方便多了。
不要做成跟账号的,还是容易弄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总之,要做成跟项目走的,用着就方便多了。
不要做成跟账号的,还是容易弄错。 ...

对,不要做成模板,反而复杂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