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CAD交流:这周用KiCAD把原来的板子重新画了一遍,几点体会

楼主(2021-03-28):
这周用KiCAD把原来的板子重新画了一遍,几点体会:封装资源很丰富,原理图设计也挺方便,PCB设计有不少功能缺失:
1.弧形走线很不方便,目前是靠插件,而且步骤比较多,需要先选2段走线设定参数,再生成弧形走线。
2.不方便设圆型、异形的禁止布线区。
3.敷铜功能:没有动态铜箔,敷铜之后再走线要手动刷新。
4. 没有动态DRC。

优点:
很多插件资源,有个基于网页的bom和PCB图形中元件封装交互高亮很好,手工焊板子、调板子的时候找位号很方便。(Generate Interactive HTML BOM)

请各位前辈指教。

网友A:
最喜欢JLC提供的那个插件. 一键生成Gerber , 贴片坐标文件很方便.
封装资源丰富, 原理图PDF打印, 导出3D STEP文件. 超级好用.
提供MAC/ Linux版本. 而且都是一键安装.

网友:
楼主总结的很到位,我再加一点,走线切换方向很别扭,用/切换的优先级低于焊盘和过孔

网友:
泪滴焊盘的插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最喜欢JLC提供的那个插件. 一键生成Gerber , 贴片坐标文件很方便.
封装资源丰富, 原理图PDF打印, 导出3D S ...

传上来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传上来呗,谢谢

https://github.com/xtoolbox/kicad_tools

楼主(2022-11-10):
一年多过去了, 用KiCAD设计了十几块板子了。感觉还不错,专门去官网捐赠了2次。

楼主:
现在用6.0.4版本,唯一无法实现的是原型的禁布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用6.0.4版本,唯一无法实现的是原型的禁布区。

“圆形禁布区” 参见此处 78 楼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60081-1-1.html

另外,6.0.9 已经发布,据说是因 6.0.8 问题较多而快速推出的。

近半年一直在忙服务器的事情,PCB 很久没做过了,不知道 KiCAD 新版本有没有啥问题。

网友C:
一组net(超过2)设置等长支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组net(超过2)设置等长支持吗?

这差分走线还是比较薄弱的,属于功能有但不方便,毕竟不要钱,不能渴求太多=。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