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脑上位机软件的加密方式

楼主(2021-03-28):
想问问大家,自己开发的电脑上位机软件都是如何加密的。
好象有加密狗之类的加密方式,不知可不可靠?只有插上加密狗的电脑上才能运行受加密的软件。

网友:
如果有价值,就会被破解, 如果没有价值,加密狗可以,软件绑定cpu id 也可以

楼主:
软件绑定cpu id ,那软件就只能限定在特定电脑上运行了,有些情况下不太方便。

网友A:
还有一招是联网登录用户。任何电脑都允许安装,但要登录一个由你管理的用户才能用。
反正招数就那么几种,你应该说清楚你的软件用途什么的,方便大家给你推荐合理的用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招是联网登录用户。任何电脑都允许安装,但要登录一个由你管理的用户才能用。
反正招数就那么几种, ...

测试仪器配套用。

网友:
可以定期读你的设备ID,然后。。。

网友:
除非你的产品量很大,行业专用的产品,应该没人去看你的产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测试仪器配套用。

自己的设备配套的软件,不是该免费吗?价钱都算在硬件里面。如果软件是附加高级功能的,不是必备,也可以简单的算在硬件里啊,硬件弄两个型号,支持高级软件功能和不支持,这样最简单,也好收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