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分析电源电路

楼主(2021-03-28):
淘宝买了个电源模块,卖家给了电路图,看不懂,求高手分析分析.

网友:
CV/CC Linear Regulator

网友A:
全波整流主电源
电荷泵+整流 负电源
U1生成10V基准电压
U2电压调整器,CV控制
U3电流调整器,CC控制

网友:
楼上分析正确。

网友:
小电压大电流的时候这玩意就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波整流主电源
电荷泵+整流 负电源
U1生成10V基准电压

能否系统分析一下,如框图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