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有没有隔空按压手机触摸屏的方法?

楼主(2021-03-28):
需求是隔着屏幕2-5mm的地方隔空按压手机触摸屏,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?淘宝上有卖那种手机模拟点击器的,其中一种是基于免接触方案的,但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实现原理。

网友A:
隔空难度高,接触屏幕边缘可以不。就是在屏幕边缘1mm位置接触,不影响视觉。

大体原理就是产生大约±12v的电压,可以达到按压的目的。

但是要隔空,估计电压得提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隔空难度高,接触屏幕边缘可以不。就是在屏幕边缘1mm位置接触,不影响视觉。

大体原理就是产生大约±12v的 ...

你说的接触手机边缘是指贴在屏幕上的意思吗?
还有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正负电压就可以触发呢?

网友:
是类似这样的么
https://www.leiphone.com/news/202103/BLMWNwyhgYmjro4G.htm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接触手机边缘是指贴在屏幕上的意思吗?
还有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正负电压就可以触发呢? ...

我也是曾经买过一个游戏辅助手柄看到的。
宣传是纯物理方式,我拆开,就是这样的原理。左侧和下方有几个金手指,这样整个映射区域都可以虚拟出按键操作。并且不影响视觉看屏幕,不遮挡。

至于为什么是±12V电压,我也没好的思路,我猜测是好发生,因为触摸就是一个电压信号,不需要电流或者微弱电流。
我拆过好几个触摸笔,测量发现都是±12v电压。
曾经我想用max232芯片来测试,但是苦于眼高手低,就没测试。

网友:
红外触摸屏就是隔空触摸。

网友:
尺寸大可以用红外触摸屏,我这边有做,小尺寸得量很大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曾经买过一个游戏辅助手柄看到的。
宣传是纯物理方式,我拆开,就是这样的原理。左侧和下方有几个 ...

这个正是我需要的,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