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 12V转5V,TPS54627空载电流很大(40ma),会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1-03-28):
电路很简单,如下图所示,已经把负载全部断掉,电压输出是正常的,但电感会轻微发热,12V输入电流40ma左右,电感占空比45%左右,这个电流和占空比完全不正常了
请教一下大家,会是什么原因呢,请分享一下解决思路吧,非常感谢

网友A:
mlcc破损漏电?

楼主:
我试了三片样板,全是一样现像,不像是器件不良,c41 c40可能有点影响,但看了也都没错,实现想不到原因了,才来求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lcc破损漏电?

你说的mlcc指什么?

网友B:
看了看手册的更新历史:
Changes from Original (April2013) to Revision A
•  Deleted Deleted Feature: Auto-Skip Eco-mode™ for High Efficiency at LightLoa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
这摆明了空载功耗不给你保证的
其实按照手册给的效率大概算一下,12V输入5V 100mA输出的时候转换效率大约50%,转换器损耗差不多就是12V 40多mA
我觉得按照手册推荐参数的话,你只能认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了看手册的更新历史:
Changes from Original (April2013) to Revision A
•  Deleted Deleted Feature:  ...

那应该是ccm工作模式了,acot的才省电。

网友D:
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吧。

有看过,输出就是正常的直流电平,电压值也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看手册的更新历史:
Changes from Original (April2013) to Revision A
•  Deleted Deleted Feature:  ...

确实,看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了
这个芯片不支持Eco-mode,所以轻载时效率低,损耗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那应该是ccm工作模式了,acot的才省电。

大神全栈啊。刚看大神分析一个FPGA问题,也头头是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神全栈啊。刚看大神分析一个FPGA问题,也头头是道

没错,大神一个人顶一个研发部,你看到的才不过是冰山一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应该是ccm工作模式了,acot的才省电。

TI的里面还是DCS的最好用,省电响应又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,看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了
这个芯片不支持Eco-mode,所以轻载时效率低,损耗大

个人感觉是为了压纹波才删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