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要用STC51也要用STM32,如何让使用让lMDK兼容51的工程?

楼主(2021-03-29):
即要用STC51也要用STM32,如何让使用让lMDK兼容51的工程?

网友:
没明白啥意思,两个不同的软件,咋个兼容法?能打开,但是无法编译,

网友:
只能装2个不同的文件夹

网友:
装在2个文件夹,然后把2个TOOLS.INI里的内容合并,替换原来的TOOLS.INI

网友:
一直keil4for51
keil5 for others

网友:
两个直接安装,好像不冲突,我一直这么用的

网友:
按照经验,一定要先装C51,然后装MDK,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都是安装完32的keil5版本后直接安装个51的keil5版本就完事了能够共存

网友:
先备份ini文件,然后装一个目录,然后注册,再合并ini文件就可以同时使用,就是多个arm文件目录,然后根目录ini合并。

网友:
可以共存的,直接默认路径安装,在大文件夹下它自己会分开51的和arm的,这个问题不用担心。在两个都CR完之后,可以同时看到51的licenese和arm的licenese。

网友:
自己做一共HAL层, 把IO操作都用宏定义一些, 然后根据编译器的宏来区分定义什么.
我用的IAR, 会有类似的操作
#if defined(__ICCARM__)
#elif defined(__ICCRL78__)

网友:
MDK  51  ARM兼容一直兼容啊

装版本号一致的就行,,不要一个4.0 一个5.0    我是 先装C51 再装ARM 。。装同一个文件夹下

网友A:
先装51的,然后装32的,目录选择同一个文件夹,就会提示覆盖,选是,然后在注册那里分别注册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是装在两个不同的盘里面,后装的哪个打开工程的时候,要选择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装51的,然后装32的,目录选择同一个文件夹,就会提示覆盖,选是,然后在注册那里分别注册就好了。

大佬你这2032年咋做到的,有没有不要银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你这2032年咋做到的,有没有不要银子的

咱们论坛里就有下载啊,搜一下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