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灯控的功率因数怎么计算?

楼主(2021-03-29):
可以测到电压和电流,灯的功率一定,是不是测到的真实值除以灯的标识功率?但灯是调光的啊,不是越除越小?

网友A:
测得电压有效值*测得电流有效值 = 视在功率 W
对  电压瞬间*电流瞬间的乘积  做积分求得  P
功率因数 = P/W

注意调光的电压电流不是正弦波,有效值计算应该是均方根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得电压有效值*测得电流有效值 = 视在功率 W
对  电压瞬间*电流瞬间的乘积  做积分求得  P
功率因数 = P/W ...

谢谢,能说详细点吗?目前我可以测到电压和电流的值。

网友:
你需要买个WT210之类的功率分析仪,示波器带功率分析选件也可以

网友:
加个电能计量芯片,就是电表里用的,大把大把的还便宜,什么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直接就能读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