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图像识别的问题(四路)

楼主(2021-03-29):
现在使用摄像头可以获取到如下图像:

或者上面图像的灰度图像:

如上面两张图片所示,途中白色矩形是我自己绘制的,矩形框内的显示屏会显示3个黑色矩形和一个OK字样;

我需要对摄像头采集到的上面图像进行黑色矩形块个数的识别,在不同光线环境下,能够精确识别出一共有几个色块;

现在由于对图像识别没有经验,特来请教各位大佬,我的图像识别四路应该是怎样的?
我应该对上面图像进行何种处理,从而可以得到色块的个数?求个四路。谢谢!

我目前硬件平台使用的是K210,软件是micropython,该软硬件平台说明:https://cn.maixpy.sipeed.com/zh/

网友A:
这个简单,二值化后求连通域,加上一些基本的形态学方法即可。

网友B:
黑块的大小和间距固定?然后图像的位置也固定?发多几张不同情况呀(例如3个块,5个块)
另外“四路”太迷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黑块的大小和间距固定?然后图像的位置也固定?发多几张不同情况呀(例如3个块,5个块)
另外“四路”太迷 ...

应该是,思路,打错字了。

色块位置固定,间距固定。

请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不同光线,难度挺大的。

网友C:
1.做好照明光路,别反光;
2.采用神经网络,什么形态学在不同照明下都不好;
3.k210大才小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做好照明光路,别反光;
2.采用神经网络,什么形态学在不同照明下都不好;
3.k210大才小用了。 ...

请问,神经网络,指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,二值化后求连通域,加上一些基本的形态学方法即可。

能不能再指导一下

网友D:
拍照位置也是固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拍照位置也是固定的?

固定的;

摄像头最终会固定住

我现在拍个图片,如下所示:

进行二值化,得到如下图像:

只是,二值化的阈值改变,效果也会改变;

附我的二值化代码:

    for x in range(640):
        for y in range(160):
            dat = img.get_pixel(x, y)
            if dat >= 50:
                img.set_pixel(x, y, 255)
            else:
                img.set_pixel(x, y, 0)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固定的;

摄像头最终会固定住

你位置是固定的,色块的大小也是固定的把,直接统计黑色区域的面积,毕竟3个黑块跟4个黑快还是很好区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位置是固定的,色块的大小也是固定的把,直接统计黑色区域的面积,毕竟3个黑块跟4个黑快还是很好区分的 ...

二值化的阈值不同,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大,因为色块的颜色和背景相差太小了;

请问,如何自动的选取合适的阈值,以达到最佳二值化效果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二值化的阈值不同,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大,因为色块的颜色和背景相差太小了;

请问,如何自动的选取合适的 ...

你可以试试做锐化处理(高通滤波)让边界清晰,减小阈值敏感度

网友:
OSTU算法(最大类间方差法)自适应计算二值化阈值
我以前做的VC6源码,现在要理清思路要点时间,你直接网上查可能还快点.
BYTE GrayToBlackWhite_Otsu(BYTE* SrcData, BYTE* DestData, int w, int h )
{
        long i,j,k,iNO;
        long PixelNumber ;
        int Threshold = 0;
        long Histgram[256];
        long AllSum=0, SumSmall=0, SumBig=0, PartSum=0;
        int AllPixelNumber=0;
        long PixelNumberSmall=0, PixelNumberBig=0;
        double ProbabilitySmall=0, ProbabilityBig=0, Probability=0, MaxValue=-1;

        PixelNumber = w*h ;

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 Histgram = 0; //置零;

        for(j=0;j<w;j++)
                for (k=0;k<h;k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O =NO(j,k,w);//点的序号(从左上角开始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stgram[*(SrcData+iNO)] += 1; //统计图像的直方图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llSum += i * Histgram;    //  质量矩
                AllPixelNumber += Histgram; //  质量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ixelNumberSmall += Histgram;
                PixelNumberBig = AllPixelNumber - PixelNumberSmall;
                if( PixelNumberBig == 0 ) break;
                SumSmall += i * Histgram;
                SumBig = AllSum - SumSmall;
                ProbabilitySmall = (double)(SumSmall) / PixelNumberSmall;
                ProbabilityBig = (double)(SumBig) / PixelNumberBig;
                //Probability = PixelNumberSmall * PixelNumberBig * (ProbabilityBig - ProbabilitySmall) * (ProbabilityBig - ProbabilitySmall);
                Probability = PixelNumberSmall * ProbabilitySmall * ProbabilitySmall + PixelNumberBig * ProbabilityBig * ProbabilityBig;
                if( Probability > MaxValue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Value = Probabilit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shold =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for(j=0;j<w;j++)
                for (k=0;k<h;k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O =NO(j,k,w);//点的序号(从左上角开始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*(SrcData+iNO)<= Threshold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)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+1)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+2)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) = 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+1) = 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DestData+iNO+2) = 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eturn(Threshold);
}

网友B:
色块大小位置固定拍照位置固定,那不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?
例如把需要识别的坐标预设好了,例如方块中心位置,然后以该坐标为中心扩大选取矩形框,跟黑方块差不多大小,然后计算这些矩形框的图像数据均值A;非黑块的部分也选取一部分图像计算均值B,计算A和B的差,基本都能识别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色块大小位置固定拍照位置固定,那不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?
例如把需要识别的坐标预设好了,例如方块中心 ...

谢谢提示,已经在尝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