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A智能检测治具,一键生成测试报表

楼主(2021-03-29):
    最近朋友求助到我,说工厂很难招到人,订单又下爆了,测试搞不过来,问我有啥建议。
so 电工闲不住了,帮朋友研制一台智能测试治具,一键生成测试报表。
说淦就淦
帮朋友研制的PCBA功能测试工装治具完成结构设计、电子设计、上位机软件全套打包。
一键启动,测试完成自动生成测试报表,一次性测试拼版所有功能好坏,全自动运行。
朋友说,智能自动化治具,是他人工测试速度的6倍以上,一个人工可以完成8个员工的工作量。
感谢朋友信任,智能化车间是未来的趋势。

网友:
有点规模的都上FCT测试设备了的
否则人工不但贵还容易出错

网友A:
看着像是摄像头的红外灯板,怎么判断灯是正常发光?

网友:
你这个还得人工操作吧,叫“人工智能”更恰当些。

网友B:
需要换板后按启动?启动按钮应该左右各放一个,单手不能同时按到的距离,同时按下才启动。

网友C:
请教一下楼主几个问题?
1、你的整机结构设计黑色板子是用的什么材料。
2、你的上位机和下位机是用的那种通讯方式,上位机的连接设备,连接测试,启动,重启,每个都是独立的?
3、你的红外电流、白光电流、短路电流、红外信号,电流信号是通过测试的测试点电压,然后换算出来的电流吗?

网友D:
类似这样的治具做一个大概什么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是摄像头的红外灯板,怎么判断灯是正常发光?

是的,灯的亮度测试准备加一个摄像头做图像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换板后按启动?启动按钮应该左右各放一个,单手不能同时按到的距离,同时按下才启动。 ...

楼上说咱们这个是人工智能哈哈,所以是需要人工换板的,启动操作 可以按按钮也可以电脑端发指令的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FCT测试夹具。你这个还是手动的。量大的都自动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楼主几个问题?
1、你的整机结构设计黑色板子是用的什么材料。
2、你的上位机和下位机是用的那种通 ...

为了降低成本,用的黑色电木;
通讯就是自己写的AT指令;
是独立的;
下位机板子上有检流电路的。检流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类似这样的治具做一个大概什么价?

他这个是根据功能需求报价的。还有夹具的量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类似这样的治具做一个大概什么价?

淘宝有专门做治具机械部分的,看尺寸和测试针的数量,手动测试的一般情况下在300左右。对电工来说最难的也就是机械部分了,这部分搞定,测试电路自己搞就小意思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类似这样的治具做一个大概什么价?

我觉得应该是工厂能承受的价格,毕竟还是能省出来不少人工,我是帮忙开发所以不知道价格,功能做起来还是要花精力,还有结构件也有十几二十来个,
我觉得这个7、8K一套应该还是有市场的吧,毕竟需要结构电子软件都要会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淘宝有专门做治具机械部分的,看尺寸和测试针的数量,手动测试的一般情况下在300左右。对电工来说最难的 ...

300是很简单的吧,定制的去询价,报价就会高很多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楼上说咱们这个是人工智能哈哈,所以是需要人工换板的,启动操作 可以按按钮也可以电脑端发指令的。 ...

要确保手从压板下拿出来,才能启动下压,所以要么装光栅,要么单手无法启动机械动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00是很简单的吧,定制的去询价,报价就会高很多。

只是按照你给的测点位置,做好机械部分,装好探针。剩下的电路部分自己搞定。你如果整个测试方案都要定制,拿回来就用,那肯定很贵了。对于电工来说,产品都设计出来了,再设计一个测试电路不是难事儿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确保手从压板下拿出来,才能启动下压,所以要么装光栅,要么单手无法启动机械动作。 ...

这个是一个好建议,我下面有一个光电传感器,是设置测试针运行最低点的,可以考虑再加一个感应手远离后启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一个好建议,我下面有一个光电传感器,是设置测试针运行最低点的,可以考虑再加一个感应手远离后启 ...

需要人操作的机器,安全是最重要的,用光栅要防止检测出错,所以安全光栅才会卖那么贵,便宜的都用双按钮,机器上没有急停开关,也是安全隐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人操作的机器,安全是最重要的,用光栅要防止检测出错,所以安全光栅才会卖那么贵,便宜的都用双按钮 ...

我们的复位键按下,电机就会反转抬起来,或者电源开关断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们的复位键按下,电机就会反转抬起来,或者电源开关断电

一只手在压板下边没完全拿出来,另一只手按了启动,就会夹手,操作时双手都在压板下,手臂碰到了启动按钮,或启动按钮因各种可能的原因误触了,都会有夹手的可能,双手被夹如何能保证能准确可靠的关电源?按复位,如何能保证在程序被干扰跑飞的情况下还能有效?机械安全有常规处理方式,建议遵循即可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300是很简单的吧,定制的去询价,报价就会高很多。

胚架非常便宜. 我们长期合作的治具厂.一个测试架下好点位/锣外形/各种要求搞定后,装上针一般就是240~360之间.含税.我们也是自己设计的测试底板用于自动化测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胚架非常便宜. 我们长期合作的治具厂.一个测试架下好点位/锣外形/各种要求搞定后,装上针一般就是240~360 ...

我们就是外面找人报价太贵,所以自己动工自己淦的,我们这个还是复杂一点,有30多个测试点,还得配合测试板的程序逻辑去做控制。

网友:
大神全栈

楼主:
哈哈,主业还是电工,其他的只是会一点点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们就是外面找人报价太贵,所以自己动工自己淦的,我们这个还是复杂一点,有30多个测试点,还得配合测试 ...

外面报价多少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一只手在压板下边没完全拿出来,另一只手按了启动,就会夹手,操作时双手都在压板下,手臂碰到了启动按钮 ...

步进电机的还是手动扳手的好。放好线路板,手一拉就压下来了,安全,高效,廉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外面报价多少?

五花八门的,7K-30k都有。整套打包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步进电机的还是手动扳手的好。放好线路板,手一拉就压下来了,安全,高效,廉价。 ...

电工喜欢折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