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换机里面有操作系统吗,需要刷机吗?

楼主(2021-03-29):
有朋友委托做一款产品,里面内嵌一个千兆交换机,路由器我清楚,需要rom里烧录程序,交换机需要吗,里面是不是也跑了个linux,但是好像没有ROM芯片啊

网友:
简单的二层交换机是没有的。

网友:
realtek还真有带51的,
不过当傻瓜交换机用一般都不用烧rom

网友:
不带管理页面的是没有的。

网友:
不带管理页面的,一般厂家不会提供升级功能。
带管理页面的才有

网友:
你说的刷linux这种是白盒交换机,市面上中高档交换机 华为,华三都是软硬件一体卖的(交换机系统软件+硬件)

网友:
普通的交换机,没有配置界面,就5口的那种,不需要程序,上电就可以用。

网友:
你不做网管型的不用,最多写个eep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