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一根导线传信号,可行吗?(没有回路的一根导线)

楼主(2021-03-30):
想用一根导线传信号,可行吗?(没有回路的一根导线)

现场:
     只有一根金属线 的 导线。

要求:
1.能通过中间的开关控制信号的 通和断。
2.导线两端的设备,都没有 共地 点。
3.我知道无线可以很容易地做到,但是,要求不能无线传播,即使断开0.0..01毫米,信号也要中断传播。

网友:
大地可以么?

网友A:
奇葩要求
一根导线建立不起电场
不过如果你两个设备都能参考大地,可以用这根线加大地建立电场,用串口这类电平通讯方式就行了
如果没有共同参考地,这根线就只能当介质用,可以传波,找一个不用线衰减很大的频率来传,检测衰减来检测通断

网友:
那就必须得无线信号有线传播。125K这样的频率试试,也许有惊喜

网友:
那不就是天线吗?电磁波传输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奇葩要求
一根导线建立不起电场
不过如果你两个设备都能参考大地,可以用这根线加大地建立电场,用串口这类 ...

有资料可以参考吗?
讲到信号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或衰减规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奇葩要求
一根导线建立不起电场
不过如果你两个设备都能参考大地,可以用这根线加大地建立电场,用串口这类 ...

几十年前的延迟线存储器。。

网友:
只要不悬空和绝缘就容易实现,共大地就行了。

网友B:
1. 距离有多远
2. 两边的地电位最差情况下可能有多大
3. 这根金属线能够传输的最大频率是多少,也就是它的频率响应曲线?
4. 需要传输的信号波特率有多高?
初级攻城狮一般连使用场景都概括不出来

考虑的因素:
1. 距离超过10米,要考虑浪涌防雷的保护,
2. 有电位差没关系,用一个耐压足够的电容做隔离
3. 传输一个足够高频的信号,使它至少远离工频干扰及现场可能的干扰
4. 使用尽可能窄带宽的信号,使用尽可能窄的带通滤波器(比如FSK),软件做容错处理,增加校验和出错重发机制
5. 单根线,意味着信号的回路是一个很大的面积,频率越高感抗越大。线越长,寄生电容越大,这两点决定了它不可能传输高频信号

网友:
参考Goubau line、E-line这是特斯拉研究的内容之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距离有多远
2. 两边的地电位最差情况下可能有多大
3. 这根金属线能够传输的最大频率是多少,也就是它的 ...

没那么复杂,
几十几百米悬空的,线,设备,都是悬空的,不存在共地/地平面/参考地......的情况。
只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信号在不同的介质中传输的损耗就好了。

网友:
用一根导线传信号
9楼的慢慢领会之后 够用啦

网友:
这根导线多粗?多长?
在导线上传输超声波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距离有多远
2. 两边的地电位最差情况下可能有多大
3. 这根金属线能够传输的最大频率是多少,也就是它的 ...

专家,。。

网友:
给你一个最好实现的得建议,用光纤,淘宝上大把的收发模块。
你现在这个要求真是太奇葩了。

网友:
楼上这个光纤靠谱

网友C:
在电视看到红箭反坦克导弹是一根很细的线控制的方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电视看到红箭反坦克导弹是一根很细的线控制的方向

你确定一根线就是一芯?

网友:
可以的,做一个220-220的小功率隔离变压器,次边一端串一个安规电容到原边零线上。次边整流成直流300v。然后用继电器控制300v通断,接收侧接一个大电阻然后串一个氖泡与光敏电阻,数据就被取出来了。氖泡另一腿接接收设备零线。这样利用220v零线与大地构成回路,哪怕两个设备不在同一个10kv变压器下也能有回路。两个设备必须3腿插头,零火线不能搞错。通过安规电容与大电阻限流,特别是安规电容不能太大,用开关电源y电容。电流控制在100ua级别,别跳闸或者电到人了,线路必须对地绝缘。还有就是别去做ccc。
导线远离任何220/380之类的高压,由于存在寄生电容电感还有电场磁场,电路不一定能行。还有可以把变压器改为220转380电压的升压变压器,这样整流后电压足够高,说不定都不需要区分零火线都能行。电路瞎猜的不一定能行,能行记得回个贴。

网友:
严格的一根线都不能形成回路,要么找类似大地的公共端,要么使用光纤之类的其他传送方式

网友(2021-09-05):
参考变频空调的通讯电路    你两边都有设备  肯定有电源

网友:
磁致伸缩波导丝waveguide wire,这个研究一下看看就能满足你的要求....单根导线可传输PWM脉宽信号

网友:
可以的  频率放到几百Hz即可  检测端做带通滤波

网友:
几十年前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广播,只有一根线,另外一根接到大地,就会出声音,还很响。。。断开地就不响了,哪怕断开0.0001mm。  :)

网友D:
思前想后,应该是这样:

网友:
石油测井 钢丝绳里面裹一根导线 供电和传数据

网友:
塑料光纤 加led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思前想后,应该是这样:

哈哈!!我也是想到这个

网友:
Microchip 家的 Bodycom大概符合你的要求。但是“即使断开0.0..01毫米,信号也要中断传播。”可能满足不了。1mm估计调一下灵敏度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思考一下:鞭状天线有几个脚?

网友:
用旧时广播的思路啊,一根线+大地。可以半双工啊。

网友:
楼主,你需要用的是:一根铁棒,以机械控制的方式来控制开和关,呵呵

网友:
当然是可以的了,只不过要学习真正的同步通讯。别说一根线了,很久以前的传呼机是无线的照样传,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很慢罢了。我一根30米线两头加电容隔直,用同步协议波特率4800没有问题。关键是你要掌握同步码的用法。一般来说字头发8个字节即可,具体的协议参考一下寻呼机就可以了,掌握单线同步通讯今后的用处很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