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十分清晰,但是在A4纸上打印出来很模糊,怎么处理好?

楼主(2021-03-30):
打印出来,整个画面像蒙了一层浓雾,黑乎乎的

调对比度,画面会清晰一些,但是字体什么的又会变得非常淡,有些字直接认不出了

怎么处理,可以在A4纸上打印出比较清晰的图片呢?
最好文字清晰点,不要整个纸张黑乎乎的

网友A:
去打印店用专门的打印纸

网友:
随便找个做广告的帮你打一张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打印店用专门的打印纸

是图片,不是打印照片(标题改过来了

图片里面有文字和图形,怎么打印会比较清晰呢?

网友:
找大佬把照片画在A4纸上

网友:
打印机设置里,通常都是快速打印,要选择高清,反正每个打印机设置不一样,找到里边,各项参数都设置最优

网友:
分辨率问题

网友:
打印时不要缩放

网友B:
用的激光打印机吧?用喷墨打印机打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激光打印机吧?用喷墨打印机打就好了。

喷墨比激光清晰么?

网友C:
LZ先在电脑上变成灰度看看清不清析先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先在电脑上变成灰度看看清不清析先,

拍的是文字、图形内容,本身就是黑白图片,图片很清晰,打印出来一团模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喷墨比激光清晰么?

激光打印机不擅长打印灰度,除非你用别的软件把图片先做一下二值化处理,否则打出来就是模糊的。

网友:
应该扫描会好点吧

网友:
ps处理一下

楼主:
ps处理过了,打印出来还是模糊

网友:
分辨率太低吧

网友:
ps框选太黑的地方调亮

网友:
爱普生六色打印机加颜料墨水,用RC相片纸,保证效果惊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