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看看这颗芯片的型号是什么。

楼主(2021-03-30):
这应该是一颗 LED 驱动芯片,SSOP-8 封装,丝印 453152   514HW4。 有疑似 microchip 标志。 周围没有电感。  输入应是 12V ,驱动 两颗 LED。

网友A:
这是microchip的标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microchip的标志

对对。我搞错了。

网友B:
数字电位器

PDF第71页
Part Number:
MCP4531-502E/MS
Code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电位器

PDF第71页

非常感谢。看来这是个数字电位器。
但是,这块板是 LED 驱动板。板上还有 MOS开关管,三极管,几个大电容。
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看来这是个数字电位器。
但是,这块板是 LED 驱动板。板上还有 MOS开关管,三极管,几个大电容 ...

也许不想PWM调光而用数字电位器与什么驱动电路组合实现不闪的调光了吧,具体得看电路了